MSP430F5529 USB BSL无法下载固件

楼主(2011-11-08):
小弟做得MSP430F5529的板子,用USB BSL下载不能成功,USB可以被电脑识别,但是就是下不进去,TI的那个软件提示错误:
Starting
Password Sent Successfully
Sending RAM BSL v00.06.05.34
Done RAM BSL v00.06.05.34
Failed to read data from RAM BSL
Unsuccessful in starting the BSL.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搞人指点

网友:
原理图贴上来!

楼主:
已经搞定,感谢~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A:

老大 怎么搞定的 传授点经验呢

网友(2012-07-23):
一般都是求助帖出来,怎么搞定的就不贴了。。。。。。

网友(2013-06-20):
楼主,我最近做5529用BSL下载,但是电脑识别不到USB设备啊。帮助下啦~~

网友:
这就是遇到问题先不尽自己所能解决问题,先发个求助帖的习惯。。。

网友(2013-12-05):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以前好好的,也不知道装了什么软件就用不了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5-18):
楼主不地道啊,应该是晶振的问题,用8M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