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 FFT 测量相位是怎麽做的?

楼主(2011-11-08):
请问像 AD5933 这种用傅利叶转换来测量两波形的相位差是怎麽做的?

我只知道会用到高速的 A/D 转换器做采样,但後面怎麽计算就不知道了,

有大大们可介绍一下哪里有作法讨论的网站吗?谢谢。

楼主(2012-09-06):
很久都没人回覆所以自己来顶一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网友:
查下fft结果的意义,虚部除实部的反正切就是初相

网友:
单频信号相位精度.001度不是问题

网友:
哥们 一个人孤单啊    都没人来。。。。。。。。。。。。。。。。。。。。我也做这个可以一起探讨下qq。925279861

网友:
我也小了解一下 呵呵

网友:
希望能详细点 谢谢again

网友:
理论这个东西还是去翻书吧!贴个实用matlab程序
clear all;clc
N=1024;
fs=100000;
f=10000
a=1.2345;
ph=50.123;
dc=0.123;
t=0:N-1;
x=a*sin(2*pi*f*t/fs+ph*pi/180)+dc;
x=x+0.0005*randn(1,N);
xfft=fft(x,N);
s1=xfft(2);
S=abs(s1)*2/N;
y=abs(xfft);
[Y1, k]=max(y(2:N/2));
k=k+1;
z1=xfft(k)-(xfft(k-1)+xfft(k+1))/2;
z2=xfft(k+1)-(xfft(k)+xfft(k+2))/2;
ka=abs(z1)/abs(z2);
r=(2-ka)/(1+ka);
fo=(k-1+r)*fs/N
ao=2*pi*r*(1-r*r)*(abs(z1))/(N*sin(r*pi))
pho=(angle(z1)-pi*r)*180/pi+90
---------------------------------------------------
结果精度非常高
fo =

     9.999999905023071e+03

ao =

   1.234515159107427

pho =

  50.120900758689679

网友:
我也小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