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加速度传感器做过还原位移项目的(类似空中鼠标),碰到一些问题

楼主(2011-11-08):
理论上二重积分好像就可以得到距离,但时间中好像根本实现不了,重力加速度的干扰及其他一些杂讯,直流成分,积出来的值完全用不了.高通滤波去掉直流成分后,问题又来了,单方向的一个移动,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正方向+反方向的移动(应该是去掉了直流成分引起的).
好像没有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得到正确的位移,不知那些空中鼠标是怎样做的,有没有做过的指点下,通俗易懂,尽量少的数学变换

网友A:
空中鼠标据鄙人的浅薄的了解
都是用陀螺来采集动作的,仔细想一下吧

另外关于你说的:单方向的一个移动,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正方向+反方向的移动
仔细画几个运动曲线会比较好理解

楼主:
是从结果数据上看,但我其实只是向前移动传感器,最后可能有一个反弹的动作,但是绝不是有那么长的
详细见下图:

网友B(2013-05-16):
自己(学生)目前正打算这一块,期望以后能够实现光标和手中的器件同步运动。
目前就在查看资料,打算在动手做之前,先用论证下是否误差允许。目前手里有msp430F5529——这个板子有现成的USB通讯协议,MCU6050,打算如果效果不错,就做成无线吧。。。
希望能够交流。

网友(2014-04-29):
楼主,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研究,苦于无算法,能指点下吗?或者分享下心得

网友:
楼主实现了吗??、求分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学生)目前正打算这一块,期望以后能够实现光标和手中的器件同步运动。
目前就在查看资料,打算在动 ...

在吗?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  同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中鼠标据鄙人的浅薄的了解
都是用陀螺来采集动作的,仔细想一下吧

通过不停的实践,感觉确实都是陀螺仪做的,加速度计哪怕做,也是做姿态,然后转换成位移,还不是纯正的线加速度积分,误差太大,不可行目前

网友D(2014-06-04):
引用 网友C:
通过不停的实践,感觉确实都是陀螺仪做的,加速度计哪怕做,也是做姿态,然后转换成位移,还不是纯正的线 ...

你做出来了吗?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做出来了吗?求教

陀螺仪做的,加速度计没做出来,通过转动控制鼠标位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做的,加速度计没做出来,通过转动控制鼠标位移

那效果应该没有这个的好吧,这个还加上了姿态做系数,感觉旋转效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效果应该没有这个的好吧,这个还加上了姿态做系数,感觉旋转效果还是不行。 ...

我感觉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效果应该没有这个的好吧,这个还加上了姿态做系数,感觉旋转效果还是不行。 ...

你看看我传的视频,我自己录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3NTI5MDYw.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我传的视频,我自己录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3NTI5MDYw.html

大哥可以给下你的QQ吗?请教下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我传的视频,我自己录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3NTI5MDYw.html

效果还是可以的,大哥求教,你之前不是苦苦找不到解决办法吗?我看到你在别的文章里面有回复,现在你就帮下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果还是可以的,大哥求教,你之前不是苦苦找不到解决办法吗?我看到你在别的文章里面有回复,现在你就帮 ...

可以,怎么帮

网友D:
你给我你的QQ可以吗?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给我你的QQ可以吗?讨论下

网友:
都是用姿态做的移动  比如俯仰是上学运动  滚转是左右

网友(2016-02-26):
顶起,不知楼主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