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下能装xp的笔记本

楼主(2011-11-08):
最近想买个笔记本,由于装了些低版本的软件(只用到其比较简单的部分功能,不想升级),比如说protel99se,orcad9.0什么的,win7下运行貌似多有问题,刚有位坛友也说到能装xp系统的还真少,哪位能推荐下能装xp系统的笔记本,5000以内的。

网友:
我的华硕可以

网友:
都能装,尽量不要64位的就好,兼容性问题比较多

网友:
有个问题要注意,不要买那种集显和独显自动切换的,如果装XP的话,独显驱动无法装,只能用集显,我的电脑就是,宏基4741G系列的,郁闷死我了。。。

网友:
其实 用新版本挺好的  win7X64 PADS9.4, Altium Designer10.3, Cadence16.5, IAR6.30, MDK422, Visual Studio 2010, 木有问题

网友:
难道现在的电脑高档得XP都不支持了吗?一般都能向下兼容的吧.

网友:
顶五楼,64位系统兼容性很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现在的电脑高档得xp都不支持了吗?一般都能向下兼容的吧.

有的笔记本的某些硬件没有xp下的驱动,就算有也比较难找,  比如显卡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据说显卡是个最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高版本的占资源,感觉没有太大必要,不然就选主流配置的笔记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有三个选择:1)买个能支持xp的笔记本,价格多不贵,配置不太主流,如thinkpad的E40,华硕的几款;2)买个集成显卡的,反正也不主要做娱乐用的,比如T410-CTO;3)买个主流配置的如thinkpad的E420,装个XP系统,不用其独立显卡。。。以上选择很纠结,哪位能给个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啥型号的,价格如何

网友:
我是买二手的thinkpad X61T

网友:
我为了用quartus9.0…… 装上了虚拟机

网友:
找个U盘启动一格再装不就行了!

网友:
严重不推荐ACER 4743G,官网上不带xp下的显卡驱动,装成xp后驱动都找不到一个,只能凑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是笔记本的问题吧,貌似很多显卡生产商都不发布xp下的最新驱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是笔记本的问题吧,貌似很多显卡生产商都不发布xp下的最新驱动了

华硕的某些win7 64bit型号
一个XP驱动都找不到

网友:
Win7下使用XP MODE也很方便。

网友:
挑选时注意几点,符合后面这些配置的笔记本,应该就能正常安装xp的,芯片组、无线网卡选intel,声卡、有线网卡选Realtek,显卡选nvidia,这样主要的部分都有公版xp驱动可用,剩下的蓝牙、摄像头只能看运气了(不过这些大不了买外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提醒,现在显卡nvidia不多,特别是thinkpad的

网友:
联想 ThinkPad T400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T410吧,zol上没有T400报价

网友:
记得不能装XP是和硬盘识别有关,在BIOS里STAT那项改改看。我之前装到一半就出现蓝屏,改了之后就好了。现在用WIN7一切好用,建议也该WIN7吧

网友:
跟你说,联想3000元的可以

网友:
毕业了也要入手一个   喜欢XP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