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中如何设置自加ID号

楼主(2011-11-08):
NEC 9234 中无线发射需用到自加ID号,请问怎样设置!编译环境是PM+,还望各位大侠鼎力相助啊!!

网友:
是指生产时每个芯片的ID号自加吗?如果ID号保存在FLASH ROM中 有一些编程器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我在这里苦苦的等啊!等啊!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有一个这样的编程器。但是我不知道单片机的程序应该怎么写。要写称什么样子,编程器才能够识别,要在这个变量上面自加。是要把这个变量存到一个特定的地址上去吗?

网友:
直接读0X85这个地址就可以当ID 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NEC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操作吗?还是就KOS可以?或者单单78F9234能用?

网友:
可以使用第三方编程器在ROM某地址写入ID号(写入支持自加)。程序运行时读出ID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
能给个例子看看吗?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