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iic读取出问题

楼主(2011-11-08):
小弟现在用dsp28335的i2c与陀螺仪itg3200进行通信,采用的是用读板上rtc的程序。调试时改变了地址,也根据51的例程写了相应的读函数,但是总是没成功,是不是还有时钟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资料里I2C的移位脉冲挺详细的,再有就是I2C地址得正确(CS置高=I2C接口通讯,SDO/SA0是地址选择,高为1,低为0)

网友:
程序贴上来我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部分代码是这样,各位帮忙看看   thx

网友:
你的读写时序没有严格按照PDF中的读写时序来。
这可能是读不出来的原因。请对照PDF仔细检查。
而且你用的WriteData,ReadData例程是否符合ITG3200的读写时序也要严格检查。

我用ITG3200时,最初就是因为读写时序不对而读不到准确值。

不过即使不初始化,直接读0x68或0x69(看你的地址设定),如果程序没问题,也能读到0x68或0x69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这个程序本来是读写板上RTC的,没有问题。我就想IIC通讯应该是差不多,就直接移植过来ITG3200这边了,但是用虚拟示波器看了一下,读写都不行

网友:
哈哈,也是用335的同仁,学习学习,不过我是用335的ADC读数据,不是数字的传感器。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写数据,我调试28335与L3G4200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一般写只要地址对了都应该可以看到波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ITG3200的datasheet里面在读寄存器的时候并没有分高地址和低地址,而我参考RTC的程序是有这样分的,然后就按RTC的分为高地址和低地址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高低地址可以理解为28335发送buffer的前后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这个频率要不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不同的硬件读写时序程序都要重新写的吗

网友:
高低电平赋值可能有区别,不过只要是标准的400k的iic,应该都一样,我现在也只是调通了4200,345和5883,其它的没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了模拟的I2C,可以读了,但是只读时都有问题

网友(2011-12-08):
这个是我的IIC初始化部分,你可以参考下
I2caRegs.I2CPSC.all = 14;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150/15 = 10MHz)

   I2caRegs.I2CCLKL = 5;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CLKH = 2;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IER.all = 0x24;                // Enable SCD & ARDY interrupts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Take I2C out of reset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I2caRegs.I2CFFTX.all = 0x6000;        // Enable FIFO mode and TXFIFO
   I2caRegs.I2CFFRX.all = 0x2040;        // Enable RXFIFO, clear RXFFINT,

   return;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你用的是硬件的IIC,我现在改用模拟的了,就是在读0x00时,出现的是0xD1,而这个本来是要出现ITG3200的ID0x6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