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的M0 芯片 抗干扰 如何

楼主(2011-11-08):
看了资料,我很喜欢它的SPI轮询模式 速度比STM32的还快

但是同事说台湾的品质一般般,大家谁用过的说说 ?

我目前做的是触摸屏 控制,主力在21寸 左右。红外的。

网友:
什么片子型号,都没说。你电脑的赛扬CPU就是台湾产的

网友:
那只是台湾制造,不是台湾设计..

触摸请用ATMEL,CYPRESS,这些,NUVOTON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触摸屏还是用cypress的

网友:
楼主还没说什么价格。新唐那价格好像没几个能比得了吧

网友(2017-09-20):
触摸方面的还是用cypress比较靠谱

网友(2017-10-25):
红外触摸屏吧?用什么都可以的。关键是算法。。和滤波。曾经做过没成功,离职后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