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933在1M晶振下最大输出频率有多大?怎么样才能提高他的输出频率而波形不出现

楼主(2011-11-08):
请问下,在1M晶振的情况下,我的AD933信号频率超过20K波形就出现了台阶,请问下在1M晶振下怎么样才能提高他的输出频率而波形不出现台阶?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高不能超过500KHz,AD9833是由电流舵DAC输出,为了得到一个好的波形你可以输出后加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