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送 5片原装海华博远 ——THB6064A 驱动器芯片(原价42/片)

楼主(2011-11-08):
买来准备做驱动器的,结果选择了7128,后来也就没时间弄了,本着 利人利己的目的,送出 买来的THB6064A 5 片。 先到先得,如果人多的话,可能会分拆成几个了, 发货是货到付款哈,我不包运费的哈

网友:
送出去了么  最近正在做 步进电机驱动 送我呗  怎么联系

网友:
送我一片吧

网友:
LZ好人,支持一下!~

网友:
我也要,还有吗?

网友:
我要一片,呵呵,刚刚在邮购部淘了2个步进电机。

楼主:
哦,不好意思 ,刚没看 ,我的QQ1048388
或者 各位留下联系地址 ,,注意 ,我是 货到付款的哈 ,而且第一次送东西,还没操作过 ,有什么 疏漏 请谅解哈

网友:
我也想要个   ,楼主还有没  QQ305625258

网友:
楼主,你的电机是多大的?电压多少?电流是多少?我不要芯片,想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下你用7128替换6064的?

楼主:
送完了, 另外 我的只要求到2安 24V 即可。

网友:
问问LZ,我在7楼的申请还有效吗?

网友:
我正作6064的驱动版,送俺吧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A:
LV8727-E 秒杀 替换THB6064  性能更好 4.6A 50V 128细分  价格更低

原理图请联系本人

提供一个PCB样板看看,最好单面的双面的都有

网友(2014-08-05):
LZ,咨询个问题,7128 半流锁定的时候噪声大吗?谢谢

网友(2014-09-25):
锁定的电磁声可根据电机的阻抗适当增加、减小osc电容的值,推荐使用的是200p,可换成150p,或100p,如果都换到50p了还有电磁声,考虑一下是否因gnd的走线阻抗过大造成的。另外减小锁定电流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不要片子,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