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激光测距

楼主(2011-11-08):
小弟进来一时心血来潮,想自制一枚激光测距仪玩玩。由于本人软件出身,从未有过像样的电子产品设计制作经验,只好借助网络查到些关于相位测距的资料,做了如下简单的流程设计(有图),附带一些困扰我的疑问,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指点一二。

flow chart (原文件名:design.png)

大概步骤如下:
1.        MCU 控制DDS生成模拟调制信号
2.        激光发射模块发射带有调制信号的光束, 同时把出射信号回传作为相位差检测的参考
3.        信号接收模块接收反射光
4.        接收信号经对数转换器做放大或抑制处理
5.        处理后的信号经信号放大滤波模块做滤波处理
6.        利用MCU自带的ADC做降采样鉴相处理。

几点疑问:
A.        步骤2中,如何驱动激光二极管发射出带有DDS生成的调制信号?是否有通用的电路设计模块?另,出射光路是否有通用的模块确保发射的激光准直?
B.        步骤3中,光接收部分的光路结构是否有通用模块?如果DIY的话复杂度如何?
C.        步骤4中,此处用对数转换器必要性大么?
D.        步骤6中,打算用STM32,如果要实现毫米级的精度,其12bit的ADC是否现实?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一起讨论哈:235 663 5415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何用对数转换器,此处不是测量光功率的值,个人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
这个现在竞争激烈
12ADC可以满足

网友:
单片机不靠谱,响应慢,误差大。这样的方案,一般要用硬件电路鉴相。鉴相后的结果,可以用带有ICP硬件中断功能的端口读取相位值。或者,把相位值转成电压值,再用ADC读取。
在送入鉴相器之前,对采样的信号要进行滤波、整形。

网友A:
你是想用光本身的相位,还是你的调制信号的相位?

网友(2012-10-17):
采用CPLD或FPGA做做相位差检测,很简单,
检测到相位差后, 采用FPGA对其量化, 这样做一般精度都非常的度0点几MM都能做得到的.

网友:
技术讨论:
邮箱:LXXAVR@163.COM

网友(2019-08-23):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光本身的相位,还是你的调制信号的相位?

你好 请问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