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一下,为什么A3988输入没加信号,输出却有波形

楼主(2011-11-08):
A3988一共有四路输出,可同时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我只是给A3988供电并没有加输入信号,但OUT1A与OUT1B输出端却有波形,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一个是12V多的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我换了芯片也还是这样,电源问题会不会导致这种现象,可问题是其它三路都是正常的,大侠们分析一下,下面三张图是A3988的OUT1A与OUT1B的波形以及A3988的原理图

楼主:
没人知道吗,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悲剧,还是没人回答

楼主: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对芯片控制时,电机不接的时候,12V电源纹波有100多mv,接上电机时,纹波竟然有500多mv,电源是不是也有问题,还是这个电路的原因或芯片的原因导致电源的纹波增大

楼主:
再自顶一下,哪位高人分析下原因,比较急啊

网友:
首先lz的描述我不明白,何谓“没有输入信号”?是不是I00和I01都接高电平?只有此时恒流0A。看样子LZ的原理设计有些问题。不如贴上原理图看看。

网友:
自激出来?仔细测试过没有,确定是没有输入?1-几MV都没有?还是0,或是输入阻抗太高,易受干扰

楼主:
原理图就是单片机控制A3988的相位端,即PHASE1~PHASE4,单片机又接DA芯片,DA芯片再控制A3988的参考电压端即VREF1~VREF4,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单片机的时候,即没输入信号,A3988那路就有输出信号。现在重新焊了一下又正常了,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Ixx那几个pin一定要有上拉!

网友(2012-01-10):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杭州从事什么行业,安防球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2-09-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gnail092 你好!
正在学习这个A3988控制 lz有详细点的资料吗?

网友(2015-10-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教教小弟这个3988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2017-02-23):
大虾能说一下phase1   i01  i02输入端是怎么控制的吗?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