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5767是不是上电就有沙沙声 还是上电就静噪啊

楼主(2011-11-08):
今天第一次调试TEA5767模块 发现根本没声音输出 程序应该没问题。按说即使程序没写对也会有沙沙声啊  我看了下我写的程序也没静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
什么意思?不明白哦 。是应该有噪声是把

本底噪声

亦称背景噪声。一般指电声系统中除有用信号以外的总噪声:包括音响设备噪声和放音环境噪声两部分。

楼主:
╮(╯▽╰)╭  芯片坏了吧 检查一下 买个新的算了

楼主:
功放芯片坏了 5767声音输出要加电容耦合 能收到几个台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542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eterliuzq&bbs_id=9999

我以前的账号的帖子,不小心把密码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