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医用酒精+牙刷洗板效果堪比洗板水,而且对人体无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1-08):
在网上淘了几块AVR的最小系统空板子,由于本人焊接水平有限,焊接之后残留的松香非常难看
酒精是在药店买的95%纯度医用酒精,500ml 5块钱,加上一个牙刷。把酒精倒一点到个小杯子里,用牙刷沾着刷,最后用少量酒精冲洗板子。
刷了之后,没有留下白色的松香,也没有融化牙刷,就是手上有点粘粘的感觉,不过洗了手之后就好了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PS:店主看到请主动联系我,交广告费~

洗板前 正面 (原文件名:_DSC3493.jpg)

洗板前 背面 (原文件名:_DSC3494.jpg)

全家福 (原文件名:_DSC3496.jpg)

清洗完的板子 正面 (原文件名:_DSC3498.jpg)

清洗完的板子 背面 (原文件名:_DSC3499.jpg)

上电,一切OK (原文件名:_DSC3502.jpg)

网友:
还是超声波洗的干净

网友A:
以前用洗板水来洗,洗了5分钟出来感觉很头痛,晕晕的,挥发出来的全给我吸进去了!!!

网友:
无水乙醇更强力...但是有点小贵...

网友:
貌似无水乙醇化工商店8元 500ml。。。

楼主:
99.7%的无水乙醇不好找,95%的医用酒精满大街都是,而且医用的对人体伤害更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超声波洗的干净

超声伤晶振,有风险,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医用的也没有分析纯的指标高

楼主:
是不是纯度越高洗得越干净呢?回复【8楼】racede
回复 楼主:
估计医用的也没有分析纯的指标高

是不是纯度越高洗得越干净呢?差距有多大?

网友C:
感觉 棉签比牙刷好

网友:
问题是残留松香会变得很白,也很沾手,,,,不好搞啊~~~!

网友:
板上有晶振,不能用超声波

网友D:
楼主这个95%也足够用了。我以前还用过75%的,也能洗干净,就是得多晾一会。现在用无水乙醇洗的更好,但可能是我酒量小的缘故每次洗完都脸红……%

网友:
mark!医用酒精OR无水乙醇+牙刷!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是残留松香会变得很白,也很沾手,,,,不好搞啊~~~!
之前用75%的医用酒精时就是这个问题,而且非常难洗干净
95%的洗了也有点粘手,不过用酒精多冲几次就好了,然后用电吹风吹干

网友:
我用的是工业酒精,但洗不干净的地方会残留白片,要是泡一下再洗的话好点,洗出来的焊点也闪闪发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这个95%也足够用了。我以前还用过75%的,也能洗干净,就是得多晾一会。现在用无水乙醇洗的更好,但可能是我酒量小的缘故每次洗完都脸红……%
兄台的酒量可真是一闻就醉啊!

网友:
楼主图片里也有了,白白的看了很不舒服的,松香没洗干净的缘故,而且会发粘。

多洗一会估计会好一些。洗板水效果会比较好,但是挥发的气体闻了实在难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发白是由于松香被溶掉后吸水(遇水?)变成絮状了...用无水乙醇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淘宝买过洗板水,气味非常恶心,每次在厕所洗完板,别人都不敢进去,问,你大便冲厕所没有

网友:
不应该直接洗。
需要浸泡一会。
如果几个小时以上,拿出来,刷一下,就会很干净!!!

我一般是酒精浸泡完,洗刷一下。用自来水加洗涤精洗一遍。吹干。OK了

网友:
我都是用天那水+棉签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应该直接洗。
需要浸泡一会。
如果几个小时以上,拿出来,刷一下,就会很干净!!!
我一般是酒精浸泡完,洗刷一下。用自来水加洗涤精洗一遍。吹干。ok了

泡几个小时对芯片有没有影响?下次我也试试,我以前只是刷刷,总是很难搞干净

网友:
主要是白霜很烦人,弄不干净

网友:
还是洗板水最干净。酒精是洗不了焊油的。

网友:
一直用工业酒精,感觉工业酒精带点其它醇类杂质,溶解能力更好。

网友:
楼主放牙刷的杯子都是小酒杯,没事的时候自己喝几杯,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觉得人家芯片的 封装会有问题??

接插件,电容,等等需要洗后焊接

网友:
洗板水+口罩。。。电子清洁工的伤87啊。。。

网友:
用带针头的塑料瓶装酒精,一边往电路板上滴一边刷很容易洗干净,而且浪费不多,要想洗干净千万不要省酒精。

业余条件下还是酒精最合适,无毒,不难闻,不易挥发(即使装在带针头的瓶子里也基本不挥发,洗板水挥发那较快,还没用1/10就全挥发了),对电子零件无损伤,而且容易买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个月以后你就知道了,它会对引脚有氧化的功能,很好吧。

网友:
看见楼主流明的板子

网友:
白色残留物也没什么,不就是粉末状的松香。
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注意温度不要把焊锡融化了,
松香重新融化成透明薄膜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我都是用眼镜布蘸酒精擦,效果还可以了

网友:
用桶装高纯度天那水清洗(45元/桶),再用热风筒吹干效果很好。

网友:
那样也叫干净,发白啊,老大,而且酒精洗的黏糊糊的

网友:
酒精洗了有白色痕迹

网友:
乙醇貌似会跟锡有反映,我有洗过,特别是泡的时间久,焊点都是白白的~,而且不容易洗干净助焊剂。
洗板水洗的亮,也更干净。
一般用的从环保和各方面来说,不洗最环保~

网友:
回复 楼主:

乙酸乙酯,丙酮,二甲苯,二硫化碳,氯仿,松节油,异丙醇
异丙醇溶解性好毒性相对较低,可以试试,电子行业用得比较多
乙酸乙酯则基本无毒,还有酯香味,以前在实验室常用来擦洗记号笔,效果很好

网友(2012-07-26):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洗板水来洗,洗了5分钟出来感觉很头痛,晕晕的,挥发出来的全给我吸进去了!!! ...

哈,口罩不戴,很危险!这是常识呀

网友(2013-05-27):
我一般用酒精加小刷,一边刷,一边用卫生纸吸,洗块板花不了多少精精,但要几张卫纸,
有一次我上午在家洗板,垃圾篓里装满了带污绩的卫生纸(松香加酒精),下午”小三“来了,看到了满是卫生纸,羞答答说道,“最近是不是天天晚上都在做”,
我当时一头雾水,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酒精卫生纸洗松香,惹的祸.
从此以后,我洗板后就会立马把卫生纸倒掉。。。请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学我。。。

网友:
我用酒精洗完为什么发白?也不喜欢用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 棉签比牙刷好

棉签洗不干净。我洗了很久还有松香。牙刷估计比较暴力,晚上试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95%也足够用了。我以前还用过75%的,也能洗干净,就是得多晾一会。现在用无水乙醇洗的更好,但可能 ...

穿着比基尼洗的吗?

网友:
长见识啊,以前焊板子都不去清洗啊,呵呵,以后试试

网友:
   我只能一笑而过了;一直用洗板水+超声波。我相信没比这个好的了

网友:
酒精会洗掉焊点的树脂保护层,焊点裸露在酸雾的大气中产生电化学反应,最终侵蚀掉微小焊点的连接处,铅暴露在空气中会逐步氧化成粉末状,在静电作用下会逐步形成脚间爬电.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发现没?用酒精绝大多数的印刷的油墨都不会掉。洗板水则会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