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

楼主(2011-11-08):
本人的电动车上,想用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但是本人初学这方面的知识,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上个编码器嘛~

楼主:
哎,老师要求用电位器,没办法啊

网友:
可以的,买模型上用的那种,寿命相对长。淘宝找

楼主:
我买好了电位器,就是不知道这个软硬件怎么设计

网友:
塑料膜电位器,精度和寿命比碳膜的高很多,信号出来接个低通滤波,然后用AD转成数字就可以了,一般做到12位难度不大

网友:
电位器+重锤,对外就说是纯重力感应,倍儿有面子。

吊车靠重锤测量倾角 (原文件名:吊车倾角.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位器+重锤,对外就说是纯重力感应,倍儿有面子。

吊车靠重锤测量倾角 (原文件名:吊车倾角.jpg)

靠。。还真没注意过。。这玩意儿里面用的是电位器!?!?!!?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那个只是示意图吧。。。你想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汗。。那个只是示意图吧。。。你想多了。。。

吊车用的就是电位器+重锤的角度传感,可靠。

网友:
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这位老师太过于理想化了吧?

电位器长期使用,会有什么故障恐怕每一个搞电子都知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这位老师太过于理想化了吧?
电位器长期使用,会有什么故障恐怕每一个搞电子都知道吧。

好的电位器用很久都没坏。游戏厅里的赛车方向盘就是用电位器来作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这位老师太过于理想化了吧?
电位器长期使用,会有什么故障恐怕每一个搞电子都知道吧。

那要看使用场合。调音量的电位器、遥杆的电位器,这些场合,使用最多的只是一个特定范围,最后磨损的只是全范围的一段。
市面上是有专门用于角度测量的电位器的。

网友:
导电塑料电位器。价格高,但寿命很长。

网友:
找个舵机,ok

楼主:
我买的是多圈精密线圈电位器,现在还没想好具体的硬件连接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用什么测出电位器的电压,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将这个测出的电压引入到DSP中,哎,菜鸟,伤不起

网友:
游戏机没问题,吊车上用这不要人命呢么。。还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位器做角度传感器?这位老师太过于理想化了吧?
电位器长期使用,会有什么故障恐怕每一个搞电子都知道吧。
导电塑料电位器,高线性的要100+一个。

用它做了个绝对位置传感器(就是电机当前角度),连续转很多天,也未见非线性增大,感觉还行。

拆看看过,双滚珠轴承,基本没阻尼,这货就是让人转着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买的是多圈精密线圈电位器,现在还没想好具体的硬件连接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用什么测出电位器的电压,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将这个测出的电压引入到dsp中,哎,菜鸟,伤不起

晕,线圈电位器寿命很成问题,电火花也大,既然你是用DSP,硬件上电位器两头接AVCC-GND,抽头出来简单的就接个电容就可以,复杂的话可以用运放做个有源低通,然后用DSP的AD采就可以了,AD参考选AVCC,如果你要长线,最好用个4-20mA转换芯片转成电流信号,串个150左右的电阻就可以采了

楼主:
谢谢啊,给介绍的这么详细,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