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333QDR不工作 (已解决)

楼主(2011-11-09):
已解决:供货商给我的芯片是一个光电耦合器 - -

不知道什么原因,TPS7333QDR就是完全没电压输出。
datasheet上的图

datasheet上的 (原文件名:1u.png)

我画的

自己画的 (原文件名:Untitled.png)

10uF电容用的是datasheet里面推荐的TPSD106M035R0300
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完全没有输出任何电压。请高手解答。。

芯片长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厂家给我发错了。有人能确认下吗?

照片 (原文件名:Untitled.png)

网友:
元件封装脚位定义都不一样(大忌),容易犯错。
吃力!

楼主:
封装没错。我用的是SOIC封装

封装 (原文件名:123x.png)

网友:
试试去掉R18,输入刚刚上电是输出还未建立(等于低电平),经过R18送给RESET脚会进一步禁止输出。

楼主:
果然是厂家给的芯片是错的。。换上了新的芯片就对了。

网友(2014-02-27):
楼主的这个芯片的封装能共享下吗?我现在选这个芯片 不知道是哪种封装了,我用的是和您的一样的。

网友(2014-07-11):
你的电源输入是多少伏?我看手册说是极低压差,然后又说4.3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