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移植到STM32,启动文件是否需要更换

楼主(2011-11-09):
如题,我下载了RTT官方的软件包,版本是0.3.3,但是发现其中虽然有完整的STM32的例子,但是启动文件是RTT自己的(也就是那个start_rvds.s的文件),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我在使用STM32 103不同容量的单片机的时候,是否需要添加STM32官方提供的启动文件?如果添加是否需要替换掉之前那个文件?另外需要修改启动文件哪些地方?
第二个问题,我从RTT的官网上下载了《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编程指南》最新版也就是0.3.0版,但是阅读发现,这份文件中的函数和0.3.3版软件包中的名称都不一样,比如指南中创建线程的方法叫“rt thread t rt thread create()”而在软件包中却使用“rt_thread_init()”方法构建任务,同时使用“rt_thread_startup()”方法启动该任务。因此我怀疑可能这两个版本有不同,但是我没有找到0.3.3版的指南,因此请教一下大家在哪能找到和0.3.3版配套的指南呢?

网友:
1.《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编程指南》目前只有0.3.0版本的
2.我记得“rt thread t rt thread create()”和“rt_thread_init()”都是有的,好像是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态的
3.其他未知(如有错误请改正,我也是正在看手册)

网友:
"使用STM32 103不同容量的单片机的时候",需要修改board.h 中的 STM32_SRAM_SIZE 值

网友:
要是rtt的文档能和freertos 风格一样,思路清晰就好了,freertos一看就能懂,rtt比较复杂

网友:
建议从SVN中下载,现在已改为不使用 start_rvds.S 文件,而是使用ST的固件库中的对应启动文件。
如果使用 scons 来生成工程,只需要修改 rtconfig.py 中 STM32_TYPE = 'STM32F10X_HD' 为对应的定义即可自动添加不同的启动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从svn中下载,现在已改为不使用 start_rvds.s 文件,而是使用st的固件库中的对应启动文件。
如果使用 scons 来生成工程,只需要修改 rtconfig.py 中 stm32_type = 'stm32f10x_hd' 为对应的定义即可自动添加不同的启动文件。
1.svn是什么?
2.scons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