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C++中CSerialport类的使用,如何才能收到带协议并解析出想要的数据呢???

楼主(2011-11-09):
请教关于VC++中CSerialport类的使用,如何才能收到带协议并解析出想要的数据呢???

比如:
tx(data);
rx(&data2);

大家都如何实现,请各位赐教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0797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dragon_hn&bbs_id=9999
2楼有个串口PROJECT

楼主:
可惜不是CSerialport的,希望有一个高效的串口类可以使用

楼主:
如何收,没想到好的方法,只能在
LONG CProtocol::OnComm(WPARAM ch,LPARAM port)中处理吗,

实际上我只想处理收到的数据,根据发送后收的数据分别处理,不可能大家都只看看有没有返回吧

网友:
自己制定协议,收到好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