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v0.3.3的版本信息还是显示v0.3.2的

楼主(2011-11-09):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2 build Nov  9 2011
2006 - 2011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insh>>

反馈给维护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发布v0.3.3是疏忽了
谢谢 lindabell 欧海 同学的反馈
SVN中已经修正了

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使用最新的v0.4.0版本

楼主:
SVN 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发布v0.3.3是疏忽了
谢谢 lindabell 欧海 同学的反馈
svn中已经修正了
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使用最新的v0.4.0版本

svn还需要再修改下,修改成0.3.4版本,下一个版本应该是0.3.4了。不过还不知道这个版本是否需要发布……主要看看内核有什么更改,bug fix。

网友:
请教一下RTT的编程手册什么时候更新一下呀?现在编程手册中的RTT函数名称和RTT软件包中的名称都对不上。另外,请问4.0版是不是不需要使用start_rvds.s文件了?而是直接使用STM32自己的启动文件呢?

网友:
搭车 咨询下,RTT用在AD公司的DSP中是否合适,BF518。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rtt的编程手册什么时候更新一下呀?现在编程手册中的rtt函数名称和rtt软件包中的名称都对不上。另外,请问4.0版是不是不需要使用start_rvds.s文件了?而是直接使用stm32自己的启动文件呢?

在更新中,编程手册会与最新的1.0.0版本吻合,然后交付出版社进行出版。

回复 网友C:
搭车 咨询下,rtt用在ad公司的dsp中是否合适,bf518。谢谢。

适合,但是目前没有相关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