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样的一种设备!

楼主(2011-11-09):
RS458信号----》局域网-----》RS485信号

网友:
有的是啊,就是485转以太网模块

楼主:
485转以太网模块 使用一对就能实现啊?

网友:
就是啊。一对485 to eth,一边server,一边client或者是UDP设置成对应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一对485 to eth,一边server,一边client或者是udp设置成对应即可。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