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boot bootloader 烧写完全解决方案 带校验 可以方便移植

楼主(2011-11-09):
串行spi flash 24位地址 使用io模拟方式 可以方便移植  调试

5509A  5509 烧写完全解决方案 可以方便移植

解压到自己的程序目录就行

使用说明:
1、打开hex.inf 把uartv2.out 修改为 您自己的out文件
2、双击运行hex.bat文件,会自动生成melp.bin文件
3、用CCS打开flash_burn工程,并在while(1)处设置断点
4、使用仿真器连接上目标板
5、加载flash_burn.out文件,并全速运行
6、程序在断点处停下后表示flash烧写完成
注意:自动生成的melp.bin文件名和位置不要改变,否则会出现无法打开文件

特点:烧写过程带提示,带校验功能!!支持AT25Fx spi flash 24位地址器件

传不上了 稍等再传

网友:
f281x能用吗?

网友:
把.out文件转化为.hex文件,完全可以不用自己手写代码啊。安装ccs,再安装FBTC插件,直接转换就行了。烧写进Flash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