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的Rs232 与 USB转232 在逻辑分析仪下出现的一些奇怪现像,求解?

楼主(2011-11-09):
做了一个多机通信的程序,用232转485模块做的。在中间调试的时候却出现,接收数据不稳定的情况。情况如下:用USB转232 接入的时候,逻辑分析仪上出现的波形是这样的:(图1),然而用pc的232 口,分析仪显示如下(图2 )。接收到的数据自然不正确。哪位师傅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望不吝赐教。

图1  (原文件名:4f47b202519192b33e67d29d24897fab.png)

图2  (原文件名:8a1e595ee9be05315574449dd55a970d.png)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两个图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猜你的疑惑是你没理解232电平和ttl电平的区别

ttl电平 0是0v  1是5v

232电平 0是12v 1是-12v

你说的usb转232 应该是usb转ttl串口 直接接到MCU上的
电脑的串口肯定就是232电平了 接到MCU上需要电平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用逻辑分析仪在捕捉信号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用pc232和USB转232的情况时通信,捕捉的情况时出现这样两种不同情况。

两种都能接到数据,如果用pc232口的话会数据出错,用usb转232时数据正确。

我是在疑惑是不是硬件设备特性?但是通信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