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 阻抗匹配 的问题(内有阻抗匹配软件)

楼主(2011-11-09):
阻抗匹配网络 (原文件名:zk.jpg)

前端是 C2 C5 L2 构成的π型匹配网络 C3是隔直的 L1和C4 匹配的的时候需要考虑吗? 怎么算?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我不懂,同关注

网友:
好工具,太难了, 没有好懂。

网友:
帮你顶下,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好多的关于RF的书,说的都很模糊。楼主位图是C-L-C构成的π网络,它的缺憾是隔直,还需要一个偏置电感就是L1.其中一本书上说,“那就相当与4元件的匹配网络了”感觉应当算,但是它给的图圈出的匹配网络却不包括L1. 在L-C-C匹配网络中 L1那样的电感就相当于网络中的那个L.

可是另一本书,讲分立元件构成的射频放大器例子中 L1那样的电感叫“RFC”计算阻抗的时候就没算。

这可如何是好呢?

网友:
应该考虑
既然有软件,都考虑了也无妨
RFC和隔直电容一般比较大,圆图上走不了多少,可以不考虑,但要留心元件模型的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偏执加的特殊 (原文件名:wangluo.jpg)

这个偏执加的特殊,L01和PA之间还有一个L04, 下面还有一个C01,该怎么考虑?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
啥频率,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