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PS54331有时候会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09):
我用的TPS54331有时候会坏掉,能明显看到芯片掉了一小块,我的原理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这种问题。

网友:
你发一半,别人怎么看?

楼主:
这是后端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输入过压。

网友:
1、你先照标准电路看下,你电路总体没什么问题。
2、你看看功率和输入电压是不是超过啦?

楼主:
功率的话应该没问题,如果电压接反会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一款我不确定的,MC34063反正直接冒烟。

接反烧坏的可能性最大(这种是不应该啊),超压的可能性很大,过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网友:
如果接反,我试着分析下,GND为正,VIN为负。

电流走向,GND-肖特基二极管-----PH脚------3Amosfet(耗尽型+反向,肯定有大电流)------Vin,如此高的电流,烧坏是必须的。

电流大概是(24V-1V)/80毫欧。1V为大电流下SBD压降,80毫欧为mosfet内阻。

恭喜你,这也是一个原因。另:里面的其它电路也会烧坏,会不会影响mosfet工作,暂不作分析。

网友:
接触过的器件出现崩坏,全都是电压超额。
试试把tvs换个低压的。

网友:
可能是磁饱和了,相当于MOS短路,这么高压输入,哪有不饱和的道理?!!!加大电感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标准电路,不会饱和的。

相信TI的水品不会低到如此程度。

网友(2011-12-09):
你用什么画的原理图啊?TPS54331在哪儿能找到啊?

网友(2014-03-21):
EN脚最好代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根据手册,EN脚不能接太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