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NT1H and TCNT1L 数值

楼主(2011-11-09):
TCNT1H and TCNT1L 数值 如何让计算的,求解。
在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书中有个计算公式,可是试了几遍也不好用? 例子中的F85F怎么计算的,急

网友:
你的问题并没有描述清楚。
首先,你需要的计算结果是什么?
“在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书中有个计算公式,可是试了几遍也不好用?”——你对这里的不好用是如何判定的?你期待怎样的结果?
你是否认真阅读了ADC章节的所有内容?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按着书上的实例9用mega48做实验,在ISIS 7 Professional上进行仿真测试的,在PC5引脚输出0.5S间隔的输出,使用定时器1实现的,想知道书上TCNT1H 和 TCNT1L 数值怎么算来的,选择频率为8Mhz,书上采用256分频

书上的公式: Ft=Fosc/(N*M) ,按着它算不得书上的结果:TCNT1H=0xf8  TCNT1L=0x5f,不知道是不是按着这个公式来算的?

网友:
书上的结果应该是使用ICC的代码生成工具计算出来的。

楼主:
很感谢你啊,但是ICC的代码生成工具会有很多冗余的情况,如果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值是这样得来的,给的公式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主要是没有时间仔细看对应的章节。而且我手边现在没有书……所以才给你这么一个笼统的答案。
准确说,计算的结果和方式,我在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的补遗书中有原理性的阐述。
很多时候TCNT1寄存器的内容以及对应的定时时间是与你选择的定时方式直接相关的。

到这个帖子里面找补遗的PDF。看定时器章节的函数模型描述,通过函数模型,你应该知道是如何计算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9709&bbs_page_no=1&bbs_id=3039

如果还有问题,请具体提出。我估计还是要去找本书来……

楼主:
还没有仔细看你给的网址down的东西,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