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协议能传输多远

楼主(2011-11-09):
RT

网友:
以4-20mA为载体,应该几公里吧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4-20mA能传多远他就能传多远?

                  另外:他的抗干扰能力强不强?

网友(2012-10-03):
HART协议的传输距离和RS485差不多,大概在1KM米左右。但不同厂家的研发水平不同,通信距离或若有差异。HART实际上是一种模拟载波的数字通信方式(FSK频移键控)。抗干扰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一般都是两线制式,主要的干扰还是来自电源的纹波,这个影响较大,需要好好控制,但根据本人使用经验,近距离的话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强的。
(FSK(Frequency-shift keying)- 频移键控是利用载波的频率变化来传递数字信息。它是利用基带数字信号离散取值特点去键控载波频率以传递信息的一种数字调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