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的人你伤不起啊伤不起,为啥用printf输出浮点数就死机~~

楼主(2011-11-09):
用的alientek的程序,重新定义printf,如下格式: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1->DR = (u8) ch;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查询,直到发送完毕
}

系统增加了1个串口接收中断、1个定时器中断,
于是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每次调用printf时,输出整数,不管多么长的表达式都不会死机,但是用%f输出浮点数时,即使很短的表达式,偶尔会莫名其妙的死机掉!!出现概率还不一定~~

例如下面这么长的整数输出都 不会死机
printf("gy;%i;%i;%i; aa;%i;%i;%i; agl;%i;%i;gy;%i;%i;%i; M;%i;%i;\r",aaa,bbb,ccc,ddd,eee)...

但是下面这句话将死在冒号位置....
printf("Get ntlvalue:%f,\r",ntlvalue);

在MemManageException中断中,关掉while(1)循环,依然死机,但是在MemManageException增加一个发送语句,又不死机了。。。
void MemManage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USART1->DR = 'a';        USART3->DR ='a';
}

但是上位机观察 死机位置并没有多个'a'字符
传说中的苦逼毛病啊,不知有没有大虾遇到过啊?。。。~~

网友:
printf 在很多单片机的编译器就是不支持浮点数的。

网友:
有没有勾选 micro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STM32 C8t6
问题是之前一直可以用的,这两天才出问题的

楼主:
找了2天了,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1.试了0.1ms输出浮点信息,有时候不死机,但是浮点数的小数点变成空格

2.在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void MemManageException(void)、void BusFaultException(void)、void UsageFaultException(void)这几个函数中,把while(1)死循环全部删除,仍然死机

但是!不改变任何其他地方,在上面几个函数中增加  USART1->DR = 'a'; USART3->DR ='a';  居然又不死机了!!但是上位机又看不到‘a’的输出信息

知道我有多么的苦逼了吧~~~完全没头绪啊~~

网友:
应该是链接的库不对吧,

网友:
苦命的孩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链接的库不对吧,

引用图片

不是这个原因,之前一直是正常使用的,现在换了个串口输出的办法,不用printf了,没太多问题了

网友:
可怜的娃呀~我来救你吧,你的发送函数有问题,应该先判断发送完毕,再发送下一个

楼主(2013-09-14):
最后原因找到了,因为模拟flash rom覆盖掉了某内存段(应该是存放字符常量的段),

导致printf不能使用(想不到啊原来是这个原因)看此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19250-1-1.html

网友:
恭喜楼主的问题在两年以后终于得到了解决

网友:
貌似这个时间跨度有点大啊!

网友C:
我也是,不管是sprintf还是printf,一输出浮点数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管是sprintf还是printf,一输出浮点数就死机。

把heap设置大点试试

网友:
应该是编译器没设置好连接库函数的路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D:
遇到过,最后都没解决。楼主的上面说的应该不是问题所在。
我之前将网上说的方法都试过了,将栈改大,将堆改大,改变优化等级。。。最后发现情况会好点,但是长时间测试还是会出现问题。现在不管怎么样都不输出浮点数

网友:
时间跨度真大

网友:
哈哈,LZ还能记得当初发过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最后都没解决。楼主的上面说的应该不是问题所在。
我之前将网上说的方法都试过了,将栈改大,将堆 ...

用第三方的printf代替,不用标准库的printf,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最后都没解决。楼主的上面说的应该不是问题所在。
我之前将网上说的方法都试过了,将栈改大,将堆 ...

是不是因为可重入的问题~~你在几个函数或者ISR中调用了printf?

网友:
关注一下,以前一用就死,后来就不用了。

网友:
以前我也用到过,更改链接库路径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因为可重入的问题~~你在几个函数或者ISR中调用了printf?

不是,只在一个函数中循环调用

网友(2021-08-12):
我一年前也遇到了.  一般printf 只是调试用. 就绕过去了 一直没解决.   这几天调试 不用printf  非常别扭.  就研究了一下.
我的现象 就是  输出小数  没有小数点  能正常输出.  或者是  输出小数的时候  没有小数点. 比如  printf("test %f \r\n",3.1415)  数据结果test 3141500.
重建了工程 还是一样. 最后 注释掉主循环 所有内容, 只加了一个延时和 printf 函数. 显示正常. 然后 就是一段一段测试程序 看看哪里影响了.

最后 发现 是在 main 函数中 定义了一个 比较长的数组 u16 changestate[600];   将其 变成全局变量 就正常了.

楼主还能不能 记起这个故障了?

PS: 忘了说 ,只定义了数组是不影响 printf 的,  只要在主循环中访问这个数组 就会影响printf .

网友:
楼上这个看起来是栈不够。

网友:
我悄悄地告诉大家,snprintf(浮点,需要3百多个Bytes的Stack

网友:
大大 我也有碰到这个问题是真的是Stack 被盖到问题吗?

网友F:
我的问题是 读取 MAX44009的时候
不使用printf("%f",a);的时候 很正常 一旦使用就一直打印上电时的状态 不更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问题是 读取 MAX44009的时候
不使用printf("%f",a);的时候 很正常 一旦使用就一直打印上电时的状态 不 ...

有没有使用 什么系统 ??? 及 使用系统后,有没有启动相关的 fpu  的设置及相关的宏配置等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使用 什么系统 ??? 及 使用系统后,有没有启动相关的 fpu  的设置及相关的宏配置等 ??

freertos
没设置你说的那些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的问题是 读取 MAX44009的时候
不使用printf("%f",a);的时候 很正常 一旦使用就一直打印上电时的状态 不 ...

试试这个函数dtostrf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试这个函数dtostrf

谢谢指导 抽空我跑下之前的代码试试 谢谢

网友I(2022-03-10):
我遇到过整数打印格式化为浮点数就会死机,希望没人踩这个坑。比如 int val = 10; printf("%f", val);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整数打印格式化为浮点数就会死机,希望没人踩这个坑。比如 int val = 10; printf("%f", val); ...

不死也会乱。
你应该在参数里明确的强转为float,或者转为double也一样,否则结果是未定义的。
%f参数要求从堆栈里取一个double数据,结果里面是个int,连长度都不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死也会乱。
你应该在参数里明确的强转为float,或者转为double也一样,否则结果是未定义的。
%f参数要 ...

是的,帮同事背锅了,他把打印类型搞错了,关键还是一条错误打印代码,没有错误的时候不执行,现场出问题了还排查了好一会。不过打印浮点数确实有坑,好像有个8字节对齐,用ucos堆栈不对齐的话好像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帮同事背锅了,他把打印类型搞错了,关键还是一条错误打印代码,没有错误的时候不执行,现场出问题 ...

高级一点的编译器会检查print里面的格式符和实际参数类型是否一致的,不一致会报警告。或许是你的单片机编译器太老了不会检查这一点。
可变参数不一致是很严重的错误

网友(2023-04-14):
我遇到的情况是把栈改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把栈改大一些就可以了
  +1 , 打印浮点数,库需要申请一段大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