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U的问题一直没搞懂,如果我自己的程序可以不用MMU不?用了有什么好处?哪些地方必须

楼主(2011-11-09):
RT

网友:
单独用MMU会降低程序的运行速度,必须把MMU和Cache一起使用

楼主:
能跟我讲讲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
简单的原理就是mmu是利用内核外部辅助处理器读取内存(RAMorROM)中的内存映射向量表来把内存挂在到总线不的不同位置。因为映射向量表是可以软件改动的,所以可以把一个地址的内存挂载到另一个地址上。
比如你的软件的软件入口是0x40,而你有好多软件,你把他们放在0x900开始的地址上,如果没有mmu,你的软件是不可用的。如果使用mmu,把软件块挂载到0x40上,你的软件就能用了。这也是开放式操作系统能运行外部软件的原理。
因为MMU使用时需要读取向量表然后检查内存溢出状况然后才会读取内存,大大增加了指令读取周期。
配合cashe后会增加读取速度,不过仍是不用mmu的效率的1/4(没有确切依据,只是有人说arm7的效率是同频率arm9的4倍)。
关于MMU的具体调度和动态数据还要看arm9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嵌入式系统中,我不太可能随意去增加程序,那我完全可以把入口固定吧?

也就是说MMU的优点就是能够动态的加载程序?如果我不需要动态加载,那我是不是禁止MMU会好一些?比如运行小的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嵌入式系统中,我不太可能随意去增加程序,那我完全可以把入口固定吧?
也就是说mmu的优点就是能够动态的加载程序?如果我不需要动态加载,那我是不是禁止mmu会好一些?比如运行小的os。

你可以手动设置映射表  固定地址。  简单来说  MMU就是个查表的  使用MMU时  程序中的地址 不是真正的物理地址  而是要建立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程序地址和物理地址的对应   CPU在工作时  先查询这个MMU的(映射表格)找出对应的物理地址(这样的好处楼上也说了 还有就是可以控制你的访问是否非法啥的)  在去访问这个物理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不是可以在编译的时候就固定,像ARM7一样,比如foo1起始在0x8000,而foo2起始在0x9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是不是可以在编译的时候就固定,像arm7一样,比如foo1起始在0x8000,而foo2起始在0x9000?

可以固定   一般都会有个初始化程序  可以在初始化程序中  手动把MMU的映射表格设置好 不动就可以了  然后你的程序就可以直接使用你固定的地址了   ,我记的有些CPU  mmu不开启的话 高速缓存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  如果不用就手动写好MMU的映射表。

楼主:
还是没搞懂MMU的作用,就是能够动态加载程序吗?

固定的话和禁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搞懂mmu的作用,就是能够动态加载程序吗?
固定的话和禁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咯
还有可以管理访问权限   你应该好好看看内核的手册
有区别的    你还是没有理解   我上面已经说了  MMU简单点就是个查表的  你可以理解位单片机中的查表程序(至于这个表格的存放位置 是在协处理里设置的)  只不过 CPU中这个查表是硬件完成的    刚有查了下   高速缓存是要开启MMU才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个作用我理解了,就是能够动态加载,至于其它的就没懂了

网友:
简单来说,
- 自己写的裸奔程序否用MMU可自行决定。高兴就用,否则就关。
- 对ARM,运行在外部DRAM上的代码而言,开启MMU后,使能DCache,能令数据IO性能显著提升。
  由于ICache可以不依赖MMU而使能,故MMU是否开启对指令部分而言,益处不多。
- 开MMU,经过配置之后,主要程序代码和裸奔时可以一致。
  最大的好处是内存访问不合规格会直接有异常,比如访问0地址,访问非法地址,etc。
- 开MMU,对于使能DMA操作的情况而言,需要额外处理,否则会有内存一致性问题。
- 如果要动态加载程序,且程序不是Position Independent的,那么需要MMU进行地址映射。如果是PI的,则可以不用。
- 因为ARM有TLB,所以转换表Miss的开销不是太大,而且可以考虑转换表放内部内存,如果有地方的话。

总之,开与否MMU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用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无论有否MMU,都有解决方案。

如果代码和数据都在外部DRAM上,那么建议开启MMU,主要是为了DCache。别的么,裸奔的话,其实无所谓了。

网友:
在ARM中,MMU几个主要作用:

1. I/D Cache 管理      -> 大幅提高代码运行效率.
2. PA/VA 重映射        -> 实现多进程内存空间映射.
3. 内存权限/读写保护   -> 保护某段内存空间数据,使不能非法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MMU其实与计算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前几年我在学操作系统时,一直搞不懂MMU和虚拟内存。看了很多书,都理解的不是很深刻。
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现代操作系统》,老外写的。
我主要看里面的内存管理这一章,写的很详细,可以带你入门。
不过在读书之前,要先搞懂编译器和链接器的原理,主要涉及到代码的链接地址和运行地址这2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意思是开启MMU之后,数据交换效率提高,至于具体原因,我再去查资料

回复 网友E:

好,我去看下,我认为我具备看这本书的条件了,MMU和虚拟内存大概了解了些,历史原因似乎是由于内存的容量没有硬盘大而产生的,可是对于ARM处理器,似乎也不需要个大于4G的ROM,故它的存在没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D:
简单来说,
- 自己写的裸奔程序否用mmu可自行决定。高兴就用,否则就关。
- 对arm,运行在外部dram上的代码而言,开启mmu后,使能dcache,能令数据io性能显著提升。
  由于icache可以不依赖mmu而使能,故mmu是否开启对指令部分而言,益处不多。
- 开mmu,经过配置之后,主要程序代码和裸奔时可以一致。
  最大的好处是内存访问不合规格会直接有异常,比如访问0地址,访问非法地址,etc。
- 开mmu,对于使能dma操作的情况而言,需要额外处理,否则会有内存一致性问题。
- 如果要动态加载程序,且程序不是position independent的,那么需要mmu进行地址映射。如果是pi的,则可以不用。
- 因为arm有tlb,所以转换表miss的开销不是太大,而且可以考虑转换表放内部内存,如果有地方的话。
总之,开与否mmu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用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
你说的很对,但是楼主可能无法消化这么多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一概而论,如果一概而论的话,我也不会加那么多定语在那里。

1 Cache对高延迟外部总线上的存储器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提出程序数据访问局部性的要求。否则,开了Cache不一定获得更大的好处。
  反例,如内部全速RAM,不一定值得开Cache。

2 开MMU不意味着IO性能的提升。
  只是在ARMv4前后的架构下(如ARM920T/ARM926EJ-S),DCache的开启要求MMU必须开启,这是内核设定的要求;而ICache的开启和MMU开启否无关。
  本来MMU和Cache就是松耦合的东西。一个管缓冲,一个管映射和权限。

3 地址映射主要是为了多进程,不同特权级,这些方面准备的,我认为。
  Page Fault可以用于交换那是副产品了。

回复 网友E:

知道有那么回事儿比不知道强。消化不了就酌情慢慢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意思是开启mmu之后,数据交换效率提高,至于具体原因,我再去查资料
回复 网友F:
好,我去看下,我认为我具备看这本书的条件了,mmu和虚拟内存大概了解了些,历史原因似乎是由于内存的容量没有硬盘大而产生的,可是对于arm处理器,似乎也不需要个大于4g的rom,故它的存在没弄懂

历史原因是:
应用软件不停的膨胀,硬件(主要指内存容量)根不上软件膨胀的速度。
早期intel 8086是采用基址寄存器和界限寄存器来管理不同软件的地址映射,
后来这种方法还是无法管理大量的应用软件,于是从386开始就有了MMU。

至于你的程序用不用MMU,你若裸奔就完全不用,你若跑简单的RTOS也不必用。
除非你跑windows,linux这样的系统才有必要开MMU。

楼主:
回复 网友E: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 ARM软件设计与优化这本书 楼主自然会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