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东西不明白,各位进来看看

楼主(2011-11-09):
用的ICCAVR编译器,mega8,简化后的程序如下:
#include <iom8v.h>
char data;
void main(void)
{data=OxD3;
if(data|0x01==0)
语句1;
}
data是全局变量,0xD3化为二进制是0b11010011,0x01的二进制是0b00000001,二者按位或的结果应该是0b11010011,因此(data|0x01==0)为假,语句1不应当被执行;但实际结果却是语句1被执行,为什么会这样,百撕不得骑姐啊!在线等,望回答!先谢了!

网友:
if((data|0x01)==0)

如果这样的话,肯定会按你的意思去执行。

不要吝啬你的括号。

网友A:
对,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2013-06-13):
你发过的主题全是请教的,你还说这里冷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优先级的问题

必须要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