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输出25k方波信号“过冲”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理想波形与实际波形的对比 (原文件名:K11.jpg)

问题如上图所示,输出的波形用示波器观察出来的波形出现变形的问题。请教高手应该如何消除这个问题。

网友:
信号线上是否挂接了其他器件,比如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挂接任何器件。

网友:
把示波器探头地线不用,用哪个弹簧探头地线就近信号触碰地看

网友:
那就挂接呗,还有示波器地线要短. 线长了有电感就这么效果

网友:
是示波器使用技巧问题,不是FPGA问题

楼主:
地线都接了的,而且用了两个示波器100M 和25M的示波器都试过,出来的波形都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挂接任何器件。

这个问题很奇怪,没见到实际板卡不好说,
怀疑是否是分频程序的问题,直接把CLK管脚输入的时钟信号赋给这个管脚试试。
另外是否这个管脚硬件上和其他的信号碰到一起了,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reg[7:0] cnt11;        //分频计数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复位
        if(!rst_n) cnt11 <= 20'd0;
        else cnt11 <= cnt11+1'b1;        //寄存器cnt 20ms循环计数
end
//----------------------------------------------------
reg clk_div_r;        //clk_div信号值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lk_div_r <= 1'b0;
        else if(cnt11 == 8'hff) clk_div_r <= ~clk_div_r;
end

assign clk100 = clk_div_r;

程序很简单,如上所示。就是一个简单的分频程序。

网友:
示波器探笔的问题吧    FPGA的程序 我也刚开始学习搞  呵呵   也在整分频程序

楼主:
这种问题好像叫过冲吧!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看上去像是“振铃”效应,主要原因是阻抗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探头接示波器输出的1kHz的方波信号非常好,接自己的板子上的波形就不行了

网友:
我这里也是直接示波器接IO口 分频的出来的波形 就是理想波形(频率低得话     你的程序  clk 是54M  出来是105.5K)  EP2C5Q208C8的核心板  做的      要不你接个负载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振铃”现象,串联一个电阻匹配一下效果会变好的多,50-100欧姆就差不多

网友:
测量问题,不要找程序问题,“振铃”现象,与探头有关

网友:
可能是三角插座的地线问题,把三角插头的地线端拔了试试

楼主:
应该是“振铃”现象,通过在输出引脚上加rc滤波电路后,情况有很明显的改善。不是示波器或者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
加R有道理加C说不过去,除非线路上L的影响很严重了. 传输线妙就妙在这里

网友(2012-04-22):
过来祭奠一下我曾经的马甲!!1

网友:
根据很多网站发的数据,这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器件的冲击没这么大,这不是振铃(振铃是信号反射,造成的跟正弦波一样的波形)。示波器的探头的瞬态效应不好。

网友:
可惜只有一种示波器, 有时间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2016-05-04):
要用直流耦合

网友:
探头的地跟信号围成的面积要小

网友:
晕,12年的也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