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请教Delphi里MSComm收发十六进制数据

楼主(2011-11-09):
Delphi开始入门,用MSComm收发十六进制数据,遇到难题:不能收发 十六进制数。附上程序,请各位先贤指教,能写一段更好。
  能否成功都先谢谢。
......
......
implementation
{$R *.dfm}
procedure TForm1.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var //PP1:AnsiString;//string;
     PP1:string;
begin
  MSComm1.InputMode:= comInputModeBinary;//二进制模式
  MSCOmm1.Output:='AA';
  MSCOmm1.Output:=inttostr(123);
  MSCOmm1.Output:=inttostr($31);    //希望发49
  MSCOmm1.Output:='BB';
  MSCOmm1.Output:=inttostr($32);    //希望发50
  MSCOmm1.Output:='CC';
  MSCOmm1.Output:=inttostr($33);    //希望发51
  MSCOmm1.Output:='DD';              //希望 发02 47(C语言的0x02 0x47)
  MSCOmm1.Output:=inttostr(ord($F7));//这里发的是 $32 $34 $37 (十进制的2、4和7) $F7->247
  //MSCOmm1.Output:=inttostr($C9);
  PP1:= (inttohex(201,2));  //把201变成 C9
  WINDOWS.Beep(1000,10);
  MSCOmm1.Output:=((PP1));//这里 发了一个 C(43) 一个 9(39) //希望发C9 (C语言的0xC9)
   //MSCOmm1.Output:=(pchar(201));
   //串口助手收到的:41 41 31 32 33 34 39 42 42 35 30 43 43 35 31 44 44 32 34 37 43 39
   //应该怎么办?
  Memo1.Lines.Add(PP1);
  Memo1.Lines.Add(inttostr(123));

end;
......
......

楼主:
把这个顶起来. 请各位指教

网友:
MSCOmm1.Output:=inttostr($31);    //希望发49
转换后变成了字符串“49”,当然不行了,可以试试MSCOmm1.Output:=char($31);
用delphi的话还是用cport spcom等方便,发字符串和发二进制的函数都有

网友:
缓冲区定义为char的话,发出去钱要char()一下,接收回来的要ord()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