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DC-DC?数字电源LC滤波?或者数字电源?哪个给AD芯片供电更好?

楼主(2011-11-09):
请教大家个问题, 有个项目,有5V输入电源,给数字部分供电,系统有AD芯片(5V),并需要给外接传感器(相当于电位计,几十mA电流)供电(5V),
现在有几个思路:
    1:  输入5V直接给数字部分以及模拟部分,会不会对模拟部分造成较大干扰? 如果要具体考虑的话,该如何做大致估算?
    2:  输入5V直接给数字部分,然后通过LC滤波后作为模拟电源,给模拟部分, LC应该如何选取?
    3:  输入5V直接给数字部分,然后通过一个隔离的DC-DC芯片,得到另外一个5V,给模拟部分供电,功率是满足的,但是
        隔离DC-DC相当于内置也是一个变压器,会不会造成干扰?如果要衡量这个干扰的话,该如何去考虑?
    另外,数字地与模拟地在AD芯片内部是接到一起的.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我倾向于方案2,你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纹波如何,还有你的基准怎么整的?

楼主:
现在只是在做原理设计,离实物阶段还很远,所以没法看纹波.
基准的话,
一个想法是采用基准电源芯片,由数字5V得到2.5V基准;
二个想法是直接用给传感器的5V(暂不考虑这个5V是上面哪个方案得来)分压得到2.5V作为基准,这个好处是外接传感器是电阻型,基准会与传感器电压同步波动,从而解决了传感器电压变化造成信号波动的问题.

网友:
第二个办法行吗?都是线性的才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何?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空间允许建议尽可能用线性电源,省去那么多纠结。况且你的功率需求很小。

你的系统大概是空间跨度比较大的吧,有外接传感器, “数字地与模拟地在AD芯片内部是接到一起的.”是比较讨厌的事, 可以考虑在信号调理完成后隔离一下, 或者在数字化以后隔离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空间允许建议尽可能用线性电源,省去那么多纠结。况且你的功率需求很小。
你的系统大概是空间跨度比较大的吧,有外接传感器, “数字地与模拟地在ad芯片内部是接到一起的.”是比较讨厌的事, 可以考虑在信号调理完成后隔离一下, 或者在数字化以后隔离一下。

一般我也是通过LDO得到AD电源,不过这里输入已经是5V,AD也是5V,无法再经过LDO得到模拟电源了.
另外请教下,您说的信号调理完成再隔离或者数字化以后再隔离,具体是个什么意义?

网友:
原信号一般比较弱或阻抗高,经过调理后就好多了,便于隔离传输;
数字化后再隔离,因为数字信号更别于隔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