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020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1-11-09):
c8051020f的io口3.3v能直接驱动12864吗?

楼主:
在线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为开漏模式  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
直接推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实验发现推挽模式可以驱动LCD12864

网友:
如果是用在工业上面,最好不要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