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am8 s3c9488 无法中断

楼主(2011-11-09):
请教有用过的samsung mcu 的大哥。

开发环境: iar for sam8
请教问题1 :  在iar for sam8里能否软件仿真中断?
        2 :  如果可以,什么设置?

        3 : 我的代码如下,为什么烧写到目标板也不能中断?

//********************************
//使用MCU: S3F9488
//FOSC = 4.194MHZ
//********************************
#include "ioS3C9488.h"//
#include "iobit.h"      //IO端口位操作定义文件
//************************************************
//**此处为宏定义替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_no_operation())
#define di  (__disable_interrupt())
#define ei  (__enable_interrupt())

//#define di()  SYM&=0x07
//#define ei()  SYM|=0x08

#define Clr_WatchDog()     WDTCON = 0xfa

#define Buzzer_Enable()    WTCON  |=0x02
#define Buzzer_Disable()   WTCON  &=~0x02
__root __interrupt  void  int_9488();

//__code  const  volatile  uchar SmartOption[4] @0x003c = {0x0,0x0,0x4c,0x05};
__root __code  const  volatile  uchar SmartOption1 @0x003c = 0xFF;
__root __code  const  volatile  uchar SmartOption2 @0x003d = 0xff;
__root __code  const  volatile  uchar SmartOption3 @0x003e = 0x2F;
__root __code  const  volatile  uchar SmartOption4 @0x003f = 0xFD;

//--------------------------------------------------------
//位操作
////Set_Bit(P0,0);  //P00=1
//Clr_Bit(P0,0);  //P00=0
//Com_Bit(P0,0);  //P00=!P00
//if(Test_Bit(P0,0)) Set_Bit(P0,1) ;  //如果P00=1,则P01=1
#define Set_Bit(byte,bit) (byte|=(1<<bit))  //置位
#define Clr_Bit(byte,bit) (byte&=~(1<<bit))  //清零
#define Com_Bit(byte,bit) (byte^=(1<<bit))  //取反
#define Test_Bit(byte,bit) (byte&(1<<bit))  //测试
//--------------------------------------------------------

//****启动时IO初始化子过程******
void  chip_init()
{
      SYM = 0X00;

      OSCCON=0x00;            //main osc run,sub osc stop,select main osc
//    OSCCON=0x04;            //main osc run,sub osc run,select main osc

    //CLKCON— System Clock Control Register D4H
    //7 Oscillator IRQ Wake-up Function Enable Bit
      //0 Enable IRQ for main system oscillator wake-up function
      //1 Disable IRQ for main system oscillator wake-up function

    //6-5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4-3 CPU Clock (System Clock) Selection Bits (note)
      //0 0 fxx/16
      //0 1 fxx/8
      //1 0 fxx/2
      //1 1 fxx/1 (non-divided)
    //2-0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CLKCON  = 0x98;       //Enable IRQ,Fosc/1

   P0CONH  = 0x95;
   P0CONL  = 0x02;
   P0 = 0x80;
   P0PUR = 0x89;
   P1CONH = 0xaa;
   P1CONL = 0xa9;
   P1 = 0xff;
   P1PUR = 0xff;
   P2CONH = 0x02;
   P2CONL = 0xaa;
   P2 = 0xff;

   P3CONH = 0xff;
   P3CONL = 0x00;
   P3INT = 0x23;
    P3 = 0x00;
    P3PND=0x00;

    P4CONH   = 0xa;
    P4CONL = 0xaa;
    P4 = 0x00;

      //WTCON— Watch Timer Control Register F9H
    //7 Watch Timer Clock Selection Bit
      //0 Main system clock divided by 27 (fxx/128)
      //1 Sub system clock (fxt)
    //6 Watch Timer Interrupt Enable Bit
      //0 Disable watch timer interrupt
      //1 Enable watch timer interrupt
    //5–4 Buzzer Signal Selection Bits
      //0 0 0.5 kHz buzzer (BUZ) signal output
      //0 1 1 kHz buzzer (BUZ) signal output
      //1 0 2 kHz buzzer (BUZ) signal output
      //1 1 4 kHz buzzer (BUZ) signal output
    //3–2 Watch Timer Speed Selection Bits
      //0 0 1.0 s Interval
      //0 1 0.5 s Interval
      //1 0 0.25 s Interval
      //1 1 3.91 ms Interval
    //1 Watch Timer Enable Bit
      //0 Disable watch timer; Clear frequency dividing circuits
      //1 Enable watch timer
    //0 Watch Timer Interrupt Pending Bit
      //0 Interrupt is not pending, Clear pending bit when write
      //1 Interrupt is pending
    WTCON = 0x76;     //main osc/128,0.5的中断作为实时时钟的时钟源,4Khz Buzzer
    STPCON = 0X00;    //disable stop instruction

      //BTCON — Basic Timer Control Register DCH
      //7-4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3-2 Basic Timer Input Clock Selection Bits
        //0 0 fxx/4096 (3)
        //0 1 fxx/1024
        //1 0 fxx/128
        //1 1 Not used
      //1 Basic Timer Counter Clear Bit (1)
        //0 No effect
        //1 Clear the basic timer counter value
      //0 Clock Frequency Divider Clear Bit for Basic Timer (2)
        //0 No effect
        //1 Clear both clock frequency dividers
//    BTCON = 0X00;     //

    //TACON— Timer A Control Register F3H
    //7-6 Timer A Input Clock Selection Bits
      //0 0 fxx/1024
      //0 1 fxx/256
      //1 0 fxx/64
      //1 1 External clock (TACK)
    //5-4 Timer A Operating Mode Selection Bits
      //0 0 Internal mode (TAOUT mode)
      //0 1 Capture mode (capture on rising edge, counter running, OVF can occur)
      //1 0 Capture mode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counter running, OVF can occur)
      //1 1 PWM mode (OVF interrupt can occur)
    //3 Timer A Counter Clear Bit
      //0 No effect
      //1 Clear the timer A counter (After clearing, return to zero)
    //2 Timer A 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 Bit
      //0 Disable interrupt
      //1 Enable interrupt
    //1 Timer A Match/Capture Interrupt Enable Bit
      //0 Disable interrupt
      //1 Enable interrupt
    //0 Timer A Start/Stop Bit
      //0 Stop Timer A
      //1 Start Timer A
    //时钟初始化,计数模式,开始计数
    //TACON = 0x8d;       //clock=fxx/1024,enable interrupt
    TACON = 0X4B;         //TA FXX/1024,internal mode,clear time a,enable ta,start time a

    TADATA = 100;        //TIME=1/(4.19M/1024)*n=10ms

    //TBCON— Timer B Control Register F8H
    //7-6 Timer B Input Clock Selection Bits
        //0 0 fxx
        //0 1 fxx/2
        //1 0 fxx/4
        //1 1 fxx/8
    //5–4 Timer B Interrupt Time Selection Bits
        //0 0 Elapsed time for low data value
        //0 1 Elapsed time for high data value
        //1 0 Elapsed time for low and high data values
        //1 1 Invalid setting
    //3 Timer B Underflow Interrupt Enable Bit
        //0 Disable Interrupt
        //1 Enable Interrupt
    //2 Timer B Start/Stop Bit
        //0 Stop timer B
        //1 Start timer B
    //1 Timer B Mode Selection Bit
        //0 One-shot mode
        //1 Repeating mode
    //0 Timer B Output flip-flop Control Bit
        //0 T-FF is low
        //1 T-FF is high
    //时钟8分频,工作模式11,连续模式
    TBDATAL = 0X2;     //10ms,
    TBDATAH = 0X2;     //高低字节型,低字节没有用到
    TBCON = 0xDE;       //fxx/8

    //LCDCON — LCD Control Register D0H
    //7 LCD Module enable/disable Bit
      //0 Disable LCD Module
      //1 Enable LCD Module
    //6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5-4 LCD Duty Selection Bit
      //0 0 1/8 duty , 1/4 bias
      //0 1 1/4 duty , 1/3 bias
      //1 x Static
    //3-2 LCD Dot On/Off Control Bits
      //0 0 Off signal
      //0 1 On signal
      //1 x Normal display
    //1-0 LCD Clock Signal Selection Bits
      //0 0 fw/27
      //0 1 fw/26
      //1 0 fw/25
      //1 1 fw/24
    LCDCON=0x00;        //Disable LCD module

    //TINTPND — Timer A,B Interrupt Pending Register F2H
    //7-3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2 Timer B Underflow Interrupt Pending Bit
      //0 No interrupt pending
      //0 Clear pending bit when write
      //1 Interrupt pending
    //1 Timer A Overflow Interrupt Pending Bit
      //0 No interrupt pending
      //0 Clear pending bit when write
      //1 Interrupt pending
    //0 Timer A Match/Captu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0 No interrupt pending
      //0 Clear pending bit when write
      //1 Interrupt pending
    //中断标志位
  //  TINTPND=0x00;

    //UARTCON— UART Control Register FDH
    //7-6 Operating mode and baud rate selection bits
      //0 0 Mode 0: Shift Register [fxx/(16 ′ (16bit BRDATA + 1))]
      //0 1 Mode 1: 8-bit UART [fxx/(16 ′ (16bit BRDATA + 1))]
      //1 x Mode 2: 9-bit UART [fxx/(16 ′ (16bit BRDATA + 1))]
    //5 Multiprocessor communication(1) enable bit (for modes 2 only)
      //0 Disable
      //1 Enable
    //4 Serial data receive enable bit
      //0 Disable
      //1 Enable
    //3 If Parity disable mode (PEN = 0),
      //Location of the 9th data bit to be transmitted in UART mode 2 ("0" or "1").
      //If Parity enable mode (PEN = 1),
      //even/odd parity selection bit for transmit data in UART mode 2.
      //0: Even parity bit generation for transmit data
      //1: Odd parity bit generation for transmit data
    //2 If Parity disable (PEN = 0),
      //location of the 9th data bit that was received in UART mode 2 ("0" or "1").
      //If Parity enable mode (PEN = 1),
      //even/odd parity selection bit for receive data in UART mode 2.
      //0: Even parity check for the received data
      //1: Odd parity check for the received data
      //A result of parity error will be saved in RPE bit of the UARTPND register after parity
      //checking of the received data.
    //1 Receive interrupt enable bit
      //0 Disable Receive interrupt
      //1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0 Transmit interrupt enable bit
      //0 Disable Transmit interrupt
      //1 Enable Transmit Interrupt
    //
    UARTCON=0x00;

    //UARTPND— UART Pending and parity control FEH
    //7-6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5 UART parity enable/disable (PEN)
      //0 Disable
      //1 Enable
    //4 UART receive parity error (RPE)
      //0 No error
      //1 Parity error
    //3-2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1 UART receive interrupt pending flag
      //0 Not pending
      //0 Clear pending bit (when write)
      //1 Interrupt pending
    //0 UART transmit interrupt pending flag
      //0 Not pending
      //0 Clear pending bit (when write)
      //1 Interrupt pending
    UARTPND=0x00;

    //VLDCON— Voltage Level Detector Control Register D8H
    //7 Not used for the S3C9484/C9488/F9488
    //6 VLD Level Set Bit
      //0 VDD is higher than reference voltage
      //1 VDD is lower than reference voltage
    //5-1 Reference Voltage Selection Bits
      //10110 VVLD = 2.4 V
      //10011 VVLD = 2.7 V
      //01110 VVLD = 3.3 V
      //01011 VVLD = 3.9 V
      //Other values Don’t care
    //0 VLD Operation Enable Bit
      //0 Operation off
      //1 Operation on
  //  VLDCON = 0x67;      //2.7V

    ADCON = 0x57;

    return;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0;i>0;i--)
  for(j=200;j>0;j--);
}
unsigned char Temp=0;

int main()
{
    chip_init();
  //  Clr_WatchDog();
    SYM|=0X08;
    while(1)
    {
        Temp++;
    //    Clr_WatchDog();
     //   Com_P00;
     //   PortBuzzer_Inverse();    //P1.1 取反

    }
}

//**中断向量及服务程序定义********
#pragma vector = __TIMERA_OVERFLOW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nt_9488()
{
  PortBuzzer_Inverse();    //P1.1 取反
  Com_P00;
  if(TINTPND&0x01)    //TA capture/match
  {
    TINTPND&=~0x01;
  }
  if(TINTPND&0x02)    //TA OVERFLOW
  {
    TINTPND&=~0x02;
  }
   if(TINTPND&0x03)    //TB OVERFLOW
  {
    TINTPND&=~0x03;
  }
  if(P3PND&0x01)       //P3.3
  {
      P3PND&=~0x01;
  }
  if(P3PND&0x02)       //P3.4
  {
      P3PND&=~0x02;
  }
  if(P3PND&0x04)       //P3.5
  {
      P3PND&=~0x04;
  }
  if(P3PND&0x08)       //P3.6
  {
      P3PND&=~0x08;
  }
}

楼主:
有用过的兄弟回个贴呀

网友:
IAR For SAM8 不能仿真S3F9488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