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知道RTT网络信号的强弱,而不是快慢

楼主(2011-11-10):
RT

网友:
RTT网络信号是神马东东?

楼主:
电脑上的无线网卡  的信号强弱   有显示的那种

楼主:
如果做无线路由远程控制的话 这个功能需要

网友:
电脑上的无线网卡和RT-Thread有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上的无线网卡和rt-thread有啥关系?

我的意思是  电脑可以识别出来 信号强弱,  那装RTT的机子可不可以也这样办到

网友:
这和RT-Thread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用的WIFI模块有RSSI功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