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DIY JJ 发几个Solidworks图

楼主(2011-11-10):
请指教

楼主:
设计行程500*500*100

网友:
楼主学Solidworks需要什么基础?好不好学?现在自动化方面一般用到哪些绘图软件?想学一下.

楼主:
这个很简单,一周搞定.

网友:
这个不是搭积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搭木积……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和搭积木差不多。别认为这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以下是指教:  三个字  不能用a href=./bbs_upload/files_47/ourdev_693788S8ZMAV.gif target='_blank'>

网友:
这种龙门架都移动会增加电机的力矩要求,增加成本!! 而且主马达的震动不能太大,也会影响精度的吧?!

网友:
主轴的中心偏了吧?不稳!

网友:
这个结构不妥,Y轴的丝杆、光杆支架(龙门架的底部支架)工作时受前后弯矩。你这个结构太弱。

网友:
我这个不是用来作雕刻机,上面只有10kg.很多是出于成本考虑.结构是有点弱

网友:
中心是偏了的,很多机器还是一边是光杆一边是螺杆的.没发现不稳.

网友:
这么有把握,就先做做看吧,没多少钱,失败了再来也可以的。

网友:
LZ可以把SW零件传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