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函数、任务调用

楼主(2011-11-10):
verlog中的函数或者任务能否像C语言中的函数一样包含以下头文件调用???

网友:
你调用一次,就生成个硬件。

楼主:
晕,编程不能模块化

网友:
那你就用VHDL吧,VHDL每次调用子模块都要先申明COMPONENT的,而LIBRARY就相当于头文件。
Verilog用`define和`include也可以做到的。

楼主:
是不是调用一次,就生成个硬件???能否个我个例子,谢谢!!!

网友:
// 模块名称:INV
// 模块功能:反相器
module INV (
  input     i,
  output    o
);
  assign    o = !i;
endmodule

// 模块名称:TOP
// 模块功能:反相器调用
// 结构:
//      INV     INV     INV     INV     INV
//       |\  w1  |\  w2  |\  w3  |\  w4  |\
// <in>--i o-----i o-----i o-----i o-----i o--<out>
//       |/      |/      |/      |/      |/
//       U1      U2      U3      U4      U5
module TOP (
  input     in,
  output    out
);
  wire w1,w2,w3,w4;
  // 调用INV,名称为U1
  INV U1 ( .i(in), .o(w1) );
  // 调用INV,名称为U2
  INV U2 ( .i(w1), .o(w2) );
  // 调用INV,名称为U3
  INV U3 ( .i(w2), .o(w3) );
  // 调用INV,名称为U4
  INV U4 ( .i(w3), .o(w4) );
  // 调用INV,名称为U5
  INV U5 ( .i(w4), .o(out) );
endmodule

楼主:
能否用包含文件呢? 谢谢指点!!

网友:
比方说,将

// 模块名称:INV
// 模块功能:反相器
module INV (
  input     i,
  output    o
);
  assign    o = !i;
endmodule

单独存成一个文件INV.v,然后在TOP.v中include进来:

// 模块名称:TOP
// 模块功能:反相器调用
// 结构:
//      INV     INV     INV     INV     INV
//       |\  w1  |\  w2  |\  w3  |\  w4  |\
// <in>--i o-----i o-----i o-----i o-----i o--<out>
//       |/      |/      |/      |/      |/
//       U1      U2      U3      U4      U5
`include "INV.v"
//
module TOP (
  input     in,
  output    out
);
  wire w1,w2,w3,w4;
  // 调用INV,名称为U1
  INV U1 ( .i(in), .o(w1) );
  // 调用INV,名称为U2
  INV U2 ( .i(w1), .o(w2) );
  // 调用INV,名称为U3
  INV U3 ( .i(w2), .o(w3) );
  // 调用INV,名称为U4
  INV U4 ( .i(w3), .o(w4) );
  // 调用INV,名称为U5
  INV U5 ( .i(w4), .o(out) );
endmodule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玩,学习了!

网友:
这样用写程序条理性会好很多哦。学习了

网友(2011-12-13):
在同一个工程中不用包含好像也行

网友:
其实 只要在同一个工程下。。。你不用包含  直接调用的话。。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