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保护电路的一些问题 ,电路图有,但还存在问题,大牛指点下

楼主(2011-11-10):
额,先上图:具体电路图如下:

要求:如题目,此处就是要做一个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保护的东西。就电路上说,就是如果RL开路,那么就要求可控硅导通,回路闭合。以防产生高压。当RL恢复正常的时候,可控硅断开,防止分流。。。就这么简单的功能。。

现在上面的要求也能做到了,但是奇怪的问题是。我电流互感器输入100A,二次侧大约2.5A左右,此时RL开路的时候,可控硅导通,一会可控硅就会发烫。。
我可控硅用的是BTA16, 16A的电流啊,怎么会在2A左右的电流是就会发烫呢?

猜测是由于开关导通或关断时,电流比较大造成,这样会造成开关管的损耗。。。不知道各位大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电路能怎么完善下~?

网友:
功耗超过可控硅极限

网友:
加散热片没,够大不,不然的话发烫很正常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加散热片,可控硅用的是16A的。我想让他在RL断路时。长时间工作在12~15A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大牛。能说的通俗点么?功耗超过可控硅极限?是哪里的功耗?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能量守恒,假设可控硅1V压降,2.5W的热能从可控硅上产生,当然要发热。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加散热片,可控硅用的是16a的。我想让他在rl断路时。长时间工作在12~15a状态,

16的管子工作在15,要加散热的

网友:
迷糊,为啥要去短路呢?

正常情况下,电压最高会是多少?你加个限压电路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电流互感器输入100A,二次侧大约2.5A左右,此时RL开路的时候,可控硅导通,一会可控硅就会发烫。。
我可控硅用的是BTA16, 16A的电流啊,怎么会在2A左右的电流是就会发烫呢?......

为什么不会发烫呢?不需要2A,就会发烫的。

这个帖子好像和昨天看到的另一个帖子类似,都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对头的问题。
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85826&bbs_page_no=1&bbs_id=1037
求助:下面这个电路的检测有没有方法,路过的大牛指点下~~~~

( ⊙o⊙ )哇!原来是同一人发的呀!

网友:
根据上面大侠说的
在可控硅下面串个电阻
应该发热少点吧

网友:
可控硅前面断了能保护不

网友:
搞这么麻烦做什么,一个大功率稳压管接在次级全解决了…

网友:
搞的太复杂了,可控硅都用上了。多并个电阻稳压管什么的不行吗?

网友:
两个1N6A10正反向并在互感器次级即可,用不上这个电路。如果二次负载正常,二极管不影响测量精度,压降不可能大于0.7V。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电流互感器啊。。。。RL断路后不久会产生高压?

短路就是为了防止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这个就是要做个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保护的东西。。。。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一旦开路,就会产生高压。。。这个用可控硅短路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这个是为了防止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用的,并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做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大牛那你说下,这种问题怎么来搞。。。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保护:要求是: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二次侧开路。负载断开的话,你得闭合,负载闭合后,你的控制回路需要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F:

额,这种回答到时很。。。。。

用TVS管也行,不过这个要做个控制器,额,人家别人要,你就直接给人家一个管子。。。。。

网友:
没搞懂楼主为什么用200:5的互感器,具体用在什么上面?二次侧还有回路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不是我要用200:5的互感器。是别人用的。。。。二次侧的回路就是一个检测电流的回路~~

网友:
13楼正解,正反并二极管,我们一直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额,对于20A的电流回路来说,正反并二极管,二极管选用哪种?是并在负载RL两端?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极管不可取,发热是一方面,还有可能引入失真,用继电器或压敏电阻应该可以,

CT二次开路的危害就是怕产生高压造成人员触电或击穿绝缘引发火灾,你的电路能限

制在十几二十伏或者更高一些都是安全的。

网友:
“我电流互感器输入100A,二次侧大约2.5A左右”
----------------------------------------------------
2.5A ,负载50欧? 一百多v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图,负载是50Ω 则可控硅一直导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对于20A的电流回路来说,正反并二极管,二极管选用哪种?是并在负载rl两端?
那来的 20A?是 2.5A 吧。 正反并二极管,并在负载 RL 两端。

【23楼】可能不知道正常情形下 RL 两端电压是很小的, 一般都小於 0.5V, 所以正反并二极管做法并无坏处。如 RL 太大,互感器会发热的。

网友:
其实 直接短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