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成的A轴,不知道要怎么设置脉冲当量?

楼主(2011-11-10):
刚做好的谐波减速A轴,减速比是1:100,57的步进电机,实用转速可以上2500转,不知道这个脉冲当量在MACH3里面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顶上去,看看有没有人给发个A轴的刀路。

网友:
如果是1.8度的步进电机,按下式计算即可:
电机转一圈:200步;
驱动器细分数:8;
减速器变比:100;
200步*8细分*100速比/360=444.4444444;
这是每度的脉冲数。
注意:小数一定要保留(这可是从5iMX的高手那儿学来的)。

但愿你能用上。

网友:
3楼的计算方法是对的,但细分数最好是能与360相除得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A轴车珠子刀路?行吗?

修改
还真没现成球的,自己手动写一个吧
格式就是
GnXxxxxZxxxxAxxxx

添加PM产生的转轴加工小方块,PM有个好:全部模型参数会标注在G代码中。

网友:
用假A轴吧,Y轴改A轴,用ART做刀路,可以做到的,我车过一个球,但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