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液晶显示 在线等待

楼主(2011-11-10):
#include<c8051f020.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elay.h"

  bit lcd_busy()
  {
   bit flag;
   P0MDOUT=0x00;     //将P0口设置为开漏模式
   P0=0xff;
   RS=0;
   RW=1;
   E=1;
   Delay_ms(10);
   flag=(bit)(P0&0xf0);
   E=0;
   return(flag);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P0MDOUT=0xff;   //将P0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P0=cmd;
   RS=0;
   RW=0;
   E=1;
   Delay_ms(10);
   E=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P0MDOUT=0xff;   //将P0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P0=dat;
   RS=1;
   RW=0;
   E=1;
   Delay_ms(10);
   E=0;
  }

    uchar lcd_rdat()
  {
   uchar dat;
   while(lcd_busy());
   P0MDOUT=0x00;     //将P0口设置为开漏模式
   P0=0xff;
   RS=1;
   RW=1;
   E=1;
   Delay_ms(10);
   E=0;
   dat=P0;
   return(dat);
  }

怎么液晶不显示呢

网友:
多查资料,自己分析,而且问问题首先你自己要知道问题大概在哪个方向,然后再把问题提出来,交代清楚调试的环境,

在论坛上要学会怎么问问题

网友:
开漏时有没有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接了一个上拉

网友:
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问题,你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仅作参考。。。

网友(2011-12-28):
这样直接把程序贴出来,就要别人找问题,有点不太合适吧。起码得确认你硬件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把你调试时候自己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再有方向地问吧。不然大家相帮都不知道怎么帮。

网友:
应该是你的液晶屏操作问题:指令问题

网友:
zoumisha:
在你读或者写命令,数据的时候,液晶自动会把显示关掉。。。你必须在你所有代码的最后一句写上开显示开关的命令才行。所有如果你前面虽然写了显示开的命令,然后写了一堆数据,或者读了一堆数据,没有在后面再添一个显示开的命令的话,液晶显示的最后状态仍然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