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信技术墙面的 I 信号和 Q 信号是什麽意思?

楼主(2011-11-10):
最近看到文章说可以用 ADI 的 AD9854 DDS 产生 I 信号和 Q 信号,

我知道这两个信号是同频率但相位正交的信号,

请问为什麽要制造这种信号?在调变解调上有何用途?

谢谢。

网友:
简要的说:sqrt(I²+Q²) 可得到无中频折叠的零中频信号 保留了复调制函数所包含的所有信号信息

楼主:
补充一下,LCR 电挢是否也用到这种技术?

因为 LCR 电挢也需要用两个正交信号驱动模拟开关构成的乘法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lcr 电挢是否也用到这种技术?
因为 lcr 电挢也需要用两个正交信号驱动模拟开关构成的乘法器。

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你搞LCR这么久了,连最基本的数学原理都没搞清楚啊?难怪你做起来这么困难了。

从数学角度分析,假设参考信号为sin(x),被测信号频率相同相移为a,经过乘法器后有:
sin(x) * sin(x + a) = [cos(a) - cos(2x + a)] / 2
其中cos(a)是一个直流分量,cos(2x + a)是2倍参考频率的交流分量,经过低通滤波滤除交流分量并放大一倍,就得到cos(a)。
但是由于余弦函数的对称性cos(a) = cos(-a),没办法确定相位角a的符号,所以再引入一路cos(x)参考信号:
cos(x) * sin(x + a) = [sin(2x + a) - sin(-a)] / 2
同样滤去交流分量并放大一倍,得到sin(a)。
有了sin(a)和cos(a),就可以得到sin(a) / cos(a) = tan(a),再反正切就可以求出相位角a。

网友:
一般调制就是调幅+调相来表达
A.sin(x+a) 幅度A, 相位a, 角周期x,这个是中心频率,不变。可以表达成A.sina.cosx+A.cosa.sinx
撇开cosx和sinx,这是两个正交的信号。
其系数就是星座图的坐标,可以直接对应编码,也就是相应的symbol。有点类似把一个向量分解为正交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