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本人设计的基于S3C6410土八路手持机

楼主(2011-11-10):
分享本人设计的基于S3C6410土八路手持机

主板PCB底面图 (原文件名:1.jpg)

主板PCB正面图 (原文件名:2.jpg)

焊接完工时主板PCB正面图 (原文件名:3.jpg)

焊接完工主板PCB正面图 (原文件名:4.jpg)

使用的TFT屏240*320 (原文件名:5.jpg)

用PCB板组装的整机图 (原文件名:6.jpg)

用PCB板组装的整机多层侧视图1 (原文件名:7.jpg)

用PCB板组装的整机多层侧视图2 (原文件名:8.jpg)

整机背面电池,采用三星手机S3650的主池 (原文件名:9.jpg)

开机加载wince进度条 (原文件名:10.jpg)

进入wince桌面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呵呵,14层板,应该用铜螺柱的,顶一个

楼主:
主板是用altium designer9画的8层板,其他两个电路板是给客户做demo时多出液晶屏+键盘板。

网友:
太帅了,膜拜

楼主:
呵呵
平时总是拿大家提供的资料学习,没有为本论坛发展做过什么有用之事。

下次画一个基于S5PV210的公版的PCB供大家学习,在这里要感谢我们论坛阿莫以及各位无私奉献的朋友。

网友:
用Altium designer 画的那是绝对的高手了。

网友:
高手啊,膜拜一下!

网友:
外壳呢?

楼主的键盘板子也太大了,你的外壳一定 很 茁壮!

网友:
好奇的是这个板子项目用了大概多长时间?    那个flash+ram不好买吧

网友:
应该是很man~

网友:
一直没搞懂那种自弹式sd卡座是怎么焊接的,引脚都在金属壳底下,烙铁都塞不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怎么焊那座就怎么焊。

网友:
BGA啊BGA  手拙  DIY玩不起

网友:
这那是土八路,明明是美军嘛

网友:
膜拜,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享本人设计的基于s3c6410土八路手持机

请问楼主:
整机背面电池,采用三星手机S3650的主池 (原文件名:9.jpg)
这个电池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星手机S3650的电池大小跟电路板开口差不多,所以用电路板加热胶固定一个电池
槽,然后用一版硬的胶皮把它压紧。

回复 网友C:

本来想买个调刻机再买一片PVC材料,自己设计一个外壳。但是手头有些紧,就只能用电路板固定之。键盘是为测试用,所以就放置4x4键盘没有优化。

回复 网友D:

RAM+FLASH比较难买,大约花了差不多1个月,画电路板加上其他元件采购和焊接约3个月,大约也就5个月左右。

楼主:
本来想设计接近iphone外形,但是条件有限。
如果自己有雕刻机的话,完全可以做出一个厚度不超过15mm的整机,那样看起来就更像个样子。

回复 网友D:
现在可以采用一片32bit大小128MB或256MB的DDRI和一片FLASH即好。

回复 网友A:
焊接自弹式sd卡座难度不大,除了BGA要用机器做外,其他的如QFN封装的芯片我一般都用手工焊接。像WM9714之类的芯片,只要用热风枪和一把好点焊烙铁就行了。

网友:
图片刷不出来啊!是个人原因还是帖子问题

网友:
赞啊,不错的作品

网友:
为什么用6410啊,随便找个什么都可以吧

网友:
6410重金属系列~~~

网友:
终于刷出来了,果断顶!

楼主:
回复 【28楼】 liouravr

为什么用6410啊,随便找个什么都可以吧
-----------------------------------------------
这是由市场决定的,不是由技术决定采用什么样类型的CPU,大家都懂的
其实如果只跑WINCE,ARM9也相当不错了。性价比高的可以选择S3C2416,快速入门型的CPU可以选择S3C2440

网友:
mark,不错啊,cool。。。能打电话么???

网友(2015-12-18):
怎么感觉是手持板砖,开玩笑,还是顶!d=====( ̄▽ ̄*)b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