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RF传输3路 1到500HZ信号

楼主(2011-11-10):
大家好
想用RF传输3路 1到500HZ波形信号,请大家帮忙想想怎么弄。
想想!

网友:
1KHZ采样率,同时传8路,保证串口有9600bps的速率就差不多了,能传8路呢……弄两个无线串口模块。

楼主:
大家好
想用RF传输3路 1到500HZ波形信号,传输距离几十米就可以了,请大家帮忙想想怎么弄。
想想!

网友:
每路信号都是固定频率的模拟波形吗,还是数字信号?
应该不难实现

楼主:
模拟波形

网友:
对成本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DSP+RF模块来实现
如果要控制成本的话,就需要再想想

楼主:
成本要低得,体积也要小,

网友:
做成量产产品? 留个你的联系方式;
qq

楼主:
波形频率是变化的,从1到500HZ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