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dp512的EEPROM

楼主(2011-11-10):
飞思卡尔 mc9s12xdp512的EEPROM读写,有写过的贴下代码。。。谢了!

网友:
xdp512的手册有详细的读写流程图,另外可以Codewarrior自带的PE生成代码参考下
xdp512的EEPROM可编程为每8字节或每4字节一个扇区,每次写入时要确保该扇区已被擦除,如果是批量写入数据的话,要注意跨扇区的处理,最好是以4字节对齐写入。

楼主:
0x13_F000   到   0x13_FFFF    这下划线什么意思?

初始化部分:
      ECLKDIV = 0x28; //EEPROM CLK    200K
      ECNFG = 0x00; //关命令缓冲区空中断,关命令完成中断
      EPROT = 0x88; // 关写保护
      ESTAT = 0x00; //标志位清零
//写EEPROM
void EEPROMWrite(long  Address,short WData)
{

  if(ECLKDIV_EDIVLD == 1)
  {
    if(ESTAT_CBEIF == 1)

    {
      if((ESTAT_PVIOL == 0) && (ESTAT_ACCERR == 0))
      {
        EADDRHI = (Address >> 8) & 0xff;
        EADDRLO = Address & 0xff;
        EDATAHI = (WData >> 8) & 0xff;
        EDATALO = WData & 0xff;
        ECMD = 0x20;
        ESTAT = 0x80;
        while(ESTAT_CBEIF == 0);
        while(ESTAT_CCIF == 0);
      }
      else
      {
        ESTAT = 0x30;
      }

  }
  else
  ECLKDIV = 0x28;
  }
}
//擦除
void EEPROMErase(long Address,short EData)
{

  if(ECLKDIV_EDIVLD == 1)
  {
    if(ESTAT_CBEIF == 1)

    {
      if((ESTAT_PVIOL == 0) && (ESTAT_ACCERR == 0))
      {
        EADDRHI = (Address >> 8) & 0xff;
        EADDRLO = Address & 0xff;
        EDATAHI = (EData >> 8) & 0xff;
        EDATALO = EData & 0xff;
        ECMD = 0x05;
        ESTAT = 0x80;
        while(ESTAT_CCIF == 0);
        while(ESTAT_BLANK == 0);

      }
      else
      {
        ESTAT = 0x30;
      }

    }
  else
  ECLKDIV = 0x28;
  }
}

这样貌似不行。。。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高手路过,回答下。。。逻辑地址,页地址,全局地址;

EEPROM地址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MMC,逻辑地址与全局地址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楼主:
EEprom应该写到什么地址?怎么配置?谢了。

网友:
如果你的数据少的话,可以存到0xC00至0x1000这个区间,如果想利用全部4K的EEPROM,就需要通过EPAGE寄存器来将另外的另外的3K空间映射到0x800至0xBFF这个区间。

楼主:
0xC00至0x1000   ,貌似我试过,仿真时MEMERY窗口能看到写进去的值;  但断电貌似就丢失了。。。。

硬件都被拿出去调试了,等硬件回来。。。我再试试了。。。。先谢了。

dreampet 原野   留个联系方式吧,呵呵。。我的QQ 549848360

网友(2015-07-17):
unsigned char write(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long data)
{

        ESTAT_PVIOL = 1;
        ESTAT_ACCERR = 1;                            //clear error flags
        if(( ESTAT_PVIOL == 1) || (ESTAT_ACCERR == 1))
        {
                ESTAT_PVIOL = 1;
                ESTAT_ACCERR = 1;                        //clear error flags
            return(0);
        }

        while(!ESTAT_CBEIF);                        //if there are still some commands in the buffer, wait

                *(unsigned short *far)addr = 0xFF;
        ECMD = EE_CMD_SECTORERASE;
        ESTAT |= 0x80;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if((ESTAT_PVIOL == 1) || (ESTAT_ACCERR == 1))//if there are erros
        {
                ESTAT_PVIOL = 1;
                ESTAT_ACCERR = 1;                        //clear error flags
                return(0);
        }

        while(!ESTAT_CBEIF);                        //if there are still some commands in the buffer, wait
  while(!ESTAT_CCIF);

        if( (ESTAT_PVIOL == 1) || (ESTAT_ACCERR == 1))
        {
                ESTAT_PVIOL=1;
                ESTAT_ACCERR=1;                                 //clear error flags
                return(0);
        }

        while(!ESTAT_CBEIF){};                            //if there are still some commands in the buffer, wait
        *(unsigned short *far)addr = ((unsigned short *)&data)[0];
                                  //write the data into the address
        ECMD = EE_CMD_WORDWRITE;
        ESTAT |= 0x80;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if(ESTAT_PVIOL == 1 || ESTAT_ACCERR == 1)         //there are errors.
        {
                ESTAT_PVIOL=1;
                ESTAT_ACCERR=1;                                 //clear the error flags.
                return(0);

        }
        while(!ESTAT_CCIF);

        if( (ESTAT_PVIOL == 1) || (ESTAT_ACCERR == 1))
        {
                ESTAT_PVIOL=1;
                ESTAT_ACCERR=1;                                 //clear error flags
                return(0);
        }

        while(!ESTAT_CBEIF){};                            //if there are still some commands in the buffer, wait
        *(unsigned short *far)(addr+2) = ((unsigned short *)&data)[1];                                    //write the data into the address
        ECMD = EE_CMD_WORDWRITE;
        ESTAT |= 0x80;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if(ESTAT_PVIOL == 1 || ESTAT_ACCERR == 1)         //there are errors.
        {
                ESTAT_PVIOL=1;
                ESTAT_ACCERR=1;                                 //clear the error flags.
                return(0);

        }
        while(!ESTAT_CCIF);
        return 1;

}
地址从0x13f0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