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可以知道地下的汽车正在收听哪个电台。。。这是什么

楼主(2011-11-10):
原理啊?收音机而已,又没有发生电磁波。。。

楼主:
这个,没人知道么?

网友:
电台能知道有多少人正在收听它吗?

网友:
宣传原理。忽悠

网友A:
我觉得有一定可能性,收音机工作时也会对外发射电磁波的,只是比较弱。以前玩收音机发现有时候两台离的太近接收同一个电台会发有一些影响,具体表现记不清了。可能是谐振造成微弱的电磁波发射。

网友:
收音机的本振和中频是会对外辐射的,不过全球鹰离那么远都能抓到这么微弱的信号是不太可能的事,除非用的是赛博坦星球的技术吧。

网友:
如果说是能知道你在打电话我倒相信,不过这种被动接受的也能检测到...太神了吧

网友:
检测收音机的本振信号频率。。。

网友:
飞机上面也不让听收音机,也有点不明白.本振难道也能辐射?

网友:
全球鹰可以知道地下的汽车正在收听哪个电台...全球鹰下面 地上的汽车...   检测收音机的本振信号频率 极有可能.飞的低又处在荒村野洼缈无人烟的地方,一个晶体管的本振确实是极好的信号源.

网友:
LZ看的好莱坞电影吧?好莱坞电影里面的黑客最牛了,一般来说输密码第一次一定是错,然后再输,三次之内一定能猜中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嗯,他们还可以一键破_解任意加密协议,非接触方式破_解密码锁,任意格式的文件都能双击打开以一目百行的速度浏览并在2秒内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网友:
这个技术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就是探测收音机的本振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技术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就是探测收音机的本振信号。

本振信号能分析出收听台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嗯,他们还可以一键破_解任意加密协议,非接触方式破_解密码锁,任意格式的文件都能双击打开以一目百行的速度浏览并在2秒内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哎,这都是导演的智商造成的。。。。

网友:
收音机有本振的,中频大家用的都是FM10.7MHZ,AM455KHZ多,所以测出本振泄露的频率就知道你收边个台了。如果是超再生一类的直放式收音机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估計扯的,因為沒人對這個有興趣。但對地面無線電通信的接收和處理能力,肯定是咱無法理解的

网友F:
据传说在二三十年前,会有专门检测谁家有收音机收听外国台的。不知道那个功能是能检测有收音机工作,还是能检测收听的频段。

网友:
用带伴音功能的收音机收听电视伴音频道可以干扰几十米以外的电视,使得电视完全看不清,不信的可以试试看。不过要都是在同一频道上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带伴音功能的收音机收听电视伴音频道可以干扰几十米以外的电视,使得电视完全看不清,不信的可以试试看。不过要都是在同一频道上
表示不相信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据传说在二三十年前,会有专门检测谁家有收音机收听外国台的。不知道那个功能是能检测有收音机工作,还是能检测收听的频段。
二三十年前?估计是竖起耳朵听喇叭的声音判断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

this is a prime example of why highly educated people can be stupid enough to believe in non-sense stuff.

网友(2017-02-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 ...

关键看的还都是机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据传说在二三十年前,会有专门检测谁家有收音机收听外国台的。不知道那个功能是能检测 ...

我觉得你说的很靠谱。

网友:
这个技术应该是真的,前MI6人员在80年代出版过回忆录《抓间谍者》,提到过通过低飞的飞机探测接收机本振,以搜索城市中正接收苏联电台指令的潜伏特工(这些特工为了不暴露位置,只是单向接收,不会在家里发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而且为了这个单一功能的界面,开发酷炫地能闪瞎钛合金狗眼

网友:
用激光打到车玻璃上,测声波么?

网友:
收音机接收电台时,本机振荡频率=电台频率±本机中频频率(中短波为455或465Khz,调频为10.7M)。

质量非常差的收音机,本机振荡频率会有比较大的泄漏,如果用极高灵敏度的仪器,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一定可能性,收音机工作时也会对外发射电磁波的,只是比较弱。以前玩收音机发现有时候两台离的太近 ...

离的近那叫干扰,好不?

网友:
我误以为是吉利全球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离的近那叫干扰,好不?

那你倒是说说这个干扰是通过什么形式?

网友:
本振泄漏

网友:
呵呵,怎么感觉是外星科技

网友:
就是说可以监控你的汽车,把你车上的数据上传,

网友:
收音机本振信号能推出收听那个频率的电台,但是泄露的信号太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传说在二三十年前,会有专门检测谁家有收音机收听外国台的。不知道那个功能是能检测有收音机工作,还是能 ...

咦!你們也有這樣的傳說阿!!
小時候家人都說轉到不該聽的電台不要聽(就是你們打過來的電台信號)
會被警察知道,然後來抓人。

网友:
看收音机原理图,电容和磁棒天线上的线圈构成了振荡器,和电台信号共振的话也会向外发射电磁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手里拿着小的收音机,如果离那种老式的收音机相距在10米以内,手里的小收音机明显的感觉 ...

大收音机里有一级高放电路,会有放大后的信号泄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