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0-60V转12V的芯片啊,发热不要大

楼主(2011-11-10):
有没有20v-60V转12V的芯片啊,发热不要大

网友:
什么负载,要求不高就斩波降压,刚刚做过一个24V转12,电流20A的。

楼主:
电阻负载 电流2A以内就行

网友:
这个具体怎么做?

回复 网友A:
什么负载,要求不高就斩波降压,刚刚做过一个24v转12,电流20a的。

网友:
那就简单了,一个MOS,控制PWM占空比就行。输出接一个电感,二极管,电容就行。

网友:
直接用芯片降压芯片上会有很大损耗吧!还是DC-DC吧!

网友:
能截个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简单了,一个mos,控制pwm占空比就行。输出接一个电感,二极管,电容就行。

我有点不太明白,pwm驱动mos管电压的输出峰值不是不会变吗?60V怎么降到12V。
我比较笨,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楼上应该查看BUCK电路原理。放狗一搜大把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B:
2A以内可以用PW2902,

哥们,你这回复的厉害,11年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以内可以用PW2902,

pw系列是谁家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