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读写 at24c1024 到0xffff地址时出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1-11-10):
1、问题背景: 最近做一个多路外设数据采集存储上传的设备,用4片at24c1204存储雨量和水位数据总共4个外设。在每一个eeprom中循环存储,在覆盖之前保证全部读取。at24c1024 有128k的byte。地址为0~1ffff。当存储到0xffff的时候让标志位p0=0b00000010,(其实动作是反转p0^=BIT(1)),但是麻烦就来了,总体是twint没有置位。程序如下
2、at24c1024 驱动程序。

#ifndef I2C_H
#define I2C_H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delay.h"
//eeprom的选择
#define shuiweiji1 { PORTD&=~BIT(4);PORTD|=BIT(5);PORTD|=BIT(6);PORTD|=BIT(7);}
#define shuiweiji2 { PORTD&=~BIT(5);PORTD|=BIT(4);PORTD|=BIT(6);PORTD|=BIT(7);}
#define yuliangji1 { PORTD&=~BIT(6);PORTD|=BIT(7);PORTD|=BIT(4);PORTD|=BIT(5);}
#define yuliangji2 { PORTD&=~BIT(7);PORTD|=BIT(6);PORTD|=BIT(4);PORTD|=BIT(5);}

//主机模式启动状态码
#define I2C_START                       0x08   //启动总线
#define I2C_RESTART                                      0x10   //重新启动总线
//主机发送模式状态码
#define I2C_MT_SLA_ACK                                   0x18   //SLA+W写地址已发送,收到应答位
#define I2C_MT_SLA_NACK                                  0x20   //SLA+W写地址已发送,收到非应答位
#define I2C_MT_DATA_ACK                                  0x28   //写入数据已发送,收到应答位
#define I2C_MT_DATA_NACK                                 0x30   //写入数据已发送,收到应答位
#define I2C_MT_ARB_LOST                                  0x38   //SLA+W或数据仲裁失败

//主机接收模式状态码
#define I2C_MR_ARB_LOST                                  0x38   //SLA+R或NOT ACK的仲裁失败
#define I2C_MR_SLA_ACK                                   0x40   //SLA+R已发送,收到应答位
#define I2C_MR_SLA_NACK                                  0x48   //SLA+R已发送,收到非应答位
#define I2C_MR_DATA_ACK                                  0x50   //接收到数据,应答位已返回
#define I2C_MR_DATA_NACK                                 0x58   //接收到数据,非应答位已返回

//从机接收模式状态码
#define I2C_SR_SLA_ACK                                    0x60   //自己的SLA+W已经被接收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ARB_LOST_SLA_ACK                  0x68   //SLA+R/W作为主机的仲裁失败,自己的SLA+W已经被接收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GCALL_ACK                                   0x70   //接收到广播地址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ARB_LOST_GCALL_ACK                 0x78   //SLA+R/W作为主机的仲裁失败,接收到广播地址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DATA_ACK                                    0x80   //以前以自己的SLA+W被寻址,数据已经被接收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DATA_NACK                                   0x88   //以前以自己的SLA+W被寻址,数据已经被接收NOT 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GCALL_DATA_ACK                          0x90   //以前以广播方式被寻址,数据已经被接收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GCALL_DATA_NACK                  0x98   //以前以广播方式被寻址,数据已经被接收NOT 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R_STOP                                     0xA0   //在以从机工作时接收到STOP或重复START

//从机发送模式状态码
#define I2C_ST_SLA_ACK                                   0xA8   //自己的SLA+R已经被接收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T_ARB_LOST_SLA_ACK                 0xB0   //SLA+R/W作为主机的仲裁失败,自己的SLA+R已经被接收ACK已返回
#define I2C_ST_DATA_ACK                                   0xB8   //TWDR里数据已经被发送接收到ACK
#define I2C_ST_DATA_NACK                                 0xC0   //TWDR里数据已经被发送接收到NOT ACK
#define I2C_ST_LAST_DATA                                  0xC8   //TWDR的一字节数据已经发送(TWAE='0'),接收到ACK

//其他状态码
#define I2C_NO_INFO                                           0xF8   //没有相关的状态信息,TWINT='0'
#define I2C_BUS_ERROR                                          0x00   //由于非法的START或STOP引起的总线错误

//定义SLA中读写控制位极性
#define I2C_READ   1
#define I2C_WRITE  0

#define I2C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I2C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I2C_STATUS      (TWSR & 0xf8)
#define I2CSendAck()    (TWCR|=(1<<TWEA))
#define I2CSendNoAck()  (TWCR&=~(1<<TWEA))
#define I2CRcvNckByte() (TWCR=(1<<TWINT)|(1<<TWEN))
#define I2CRcvAckByte() (TWCR=(1<<TWINT)|(1<<TWEN)|(1<<TWEA))

//定义运行状态返回值极性
#define I2C_ERR   0     //错误
#define I2C_CRR   1     //正确

//定义TWINT位置位查询等待时间
#define WAITCOUNT  45  //3.6864M时,此处必须大于60,验证得知小于60,程序均不能正常工作  45

///////////////////////////////////////////////////////////////
//////////引用外部变量/////////////////////////////////////////
//////////////////////////////////////////////////////////////
extern unsigned char  device_num;
extern unsigned char  *write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_flag;
extern unsigned int   *addr_write_ptr,*addr_read_ptr;
extern unsigned char  p0_wflag_addr,p0_rflag_addr;
extern unsigned char  _4_read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_4_write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store_single;
/*--------------------------------------------------------------------
函数名称:I2C_WaitINT
函数功能:等待TWINT位置位
注意事项:需定义 WAITCOUNT
提示说明:
输    入: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WaitINT(void)
{
unsigned int i=WAITCOUNT;
while(!(TWCR&(1<<TWINT)))      //等待TWINT置1  ------------------------------------------------------------》出问题的地方标记
{
   if(  (--i)==0  )
           return I2C_ERR;
}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SendByte
函数功能:发送一字节数据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待发送数据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x)
{
         TWDR=(x);
         TWCR=(1<<TWINT)|(1<<TWEN);
}
/*--------------------------------------------------------------------
函数名称:I2C Start
函数功能:发出起始信号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Start(void)
{
I2CStart();                        //发出起始信号
if(!I2C_WaitINT()) return I2C_ERR; //等待启动完成
if( I2C_STATUS!=I2C_START )        //检查是否启动成功
return I2C_ERR;                    //启动失败,返回0
return I2C_CRR;                    //启动成功,返回1
}
/*--------------------------------------------------------------------
函数名称:I2C ReStart
函数功能:发出重复起始信号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Restart(void)
{
I2CStart();
if(!I2C_WaitINT()) return I2C_ERR;
if( I2C_STATUS!=I2C_RESTART )     //检查是否重复启动成功
return I2C_ERR;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SendWrDAdr
函数功能:发送 7位 器件写地址: XXXX XXX0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写地址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SendWrDAdr(unsigned char wrDAdr)
{
I2C_SendByte(wrDAdr);   //设置器件写地址
if(!I2C_WaitINT()) return I2C_ERR;
if( I2C_STATUS!=I2C_MT_SLA_ACK )
  return I2C_ERR;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SendRdDAdr
函数功能:发送7位器件读地址: XXXX XXX1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读地址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SendRdDAdr(unsigned char rdDAdr)
{
I2C_SendByte(rdDAdr);   //设置器件读地址
if(!I2C_WaitINT()) return I2C_ERR;
if( I2C_STATUS!=I2C_MR_SLA_ACK )
  return I2C_ERR;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SendDat
函数功能:I2C发送数据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待发送的字节数据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SendDat(unsigned char data)
{
I2C_SendByte(data);
if(!I2C_WaitINT()) return I2C_ERR;
if( I2C_STATUS!=I2C_MT_DATA_ACK )
return I2C_ERR;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RcvNAckDat
函数功能:I2C接收数据且不产生应答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接收数据存储空间指针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RcvNAckDat(unsigned char *pRdDat)
{
I2CRcvNckByte();
if(!I2C_WaitINT()) return I2C_ERR;
if( I2C_STATUS!=I2C_MR_DATA_NACK )
  return I2C_ERR;
*pRdDat=TWDR;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RcvAckDat
函数功能:I2C接收数据且产生应答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接收数据存储空间指针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RcvAckDat(unsigned char *pRdDat)
{
I2CRcvAckByte();
if(!I2C_WaitINT()) return I2C_ERR;
if( I2C_STATUS!=I2C_MR_DATA_ACK )
  return I2C_ERR;
*pRdDat=TWDR;
return I2C_CRR;
}

/*以下是API函数*/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应用程序接口)
/*--------------------------------------------------------------------
函数名称:I2C_Write(unsigned int wrDAdr,unsigned char wordAdr,unsigned char dat)
函数功能:I2C写器件,写一个字节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wrDAdr : write device-address 写器件地址
                       wordAdr: word address 从地址
          dat: data 数据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int wordAdr,unsigned char dat)
{
if( I2C_Star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WrDAdr(0xa0)==I2C_ERR )//保证写控制位正确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wordAdr/256)==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wordAdr%256)==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da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2CStop();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Read
函数功能:I2C读器件,读一个数据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rdDAdr : read device-address 读器件地址
                       wordAdr: word address 从地址
                     *pRdDat: p->read data 读取数据指针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int wordAdr,unsigned char *pRdDat)
{
if( I2C_Star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WrDAdr(0xa0)==I2C_ERR )//保证写控制位正确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wordAdr/256)==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wordAdr%256)==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if( I2C_Restart()==I2C_ERR )//重启动
  return I2C_ERR;

  //rdDAdr &=0xfffe;
if( I2C_SendRdDAdr(0xa1)==I2C_ERR )//保证读控制位正确
  return I2C_ERR;

if( I2C_RcvNAckDat(pRdDat)==I2C_ERR )//接收数据
  return I2C_ERR;

I2CStop();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Write_
函数功能:I2C写器件,写N个数据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wrDAdr : write device-address 写器件地址
                       wordAdr: word address 从地址
          *pWrDat: p->write data 写入数据的指针
          num    : number 写入数据个数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ic_write_n(unsigned char *pWrDa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if( I2C_Star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WrDAdr(0xa0|(*write_flag))==I2C_ERR )//保证写控制位正确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addr_write_ptr))==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addr_write_ptr))==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for(i=0;i<num;i++)
{
      if((*addr_write_ptr)==0xffff)                                       //将at24c1024看成两个区,每个区是64kB
       {                                                         //如果指针知道一个区的尽头,则将指针直到0
          if( I2C_SendDat(*(pWrDat++))==I2C_ERR )                   //并且翻转区标识,每个器件的读写指针都有一个
             return I2C_ERR;                                              //此标识
                         (*addr_write_ptr)=0;                         //手动清零地址寄存器
                                        (*write_flag)^=BIT(1);
                                        (*write_flag)&=0x02;                         //翻转标志位
                                         store_single=1;                             //单字节模式
                                         yuliangji2;                                  // eeprom 选择
                                         iic_write_store(write_flag,p0_wflag_addr);  //如果区地址溢出,则记录p0位的值?

                                         if((device_num==4)&&((_4_write_flag&BIT(1))==0X0)) //如果是第四个器件并且p0=0,则从0x1000开始,
                                            (*addr_write_ptr)=0x1000;                     //为标志位预留空间
                                         switch (device_num)
                                            {
                                                         case 1: shuiweiji1; break;
                                                        case 2: shuiweiji2; break;
                                                        case 3: yuliangji1; break;
                                                        case 4: yuliangji2;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if( I2C_SendDat(*(pWrDa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addr_write_ptr)=(*addr_write_ptr)+1;
       }

}
       I2CStop();
                   delay_n_ms(20);

       return I2C_CRR;
}
/*--------------------------------------------------------------------
函数名称:I2C_Read_
函数功能:I2C读器件,读N个数据
注意事项:
提示说明:
输    入:rdDAdr : read device-address 读器件地址
          wordAdr: word address 字地址
                     *pRdDat: p->read data 读取数据指针
                     num    : number 读取数据个数
返    回:运行状况  I2C_ERR :错误   I2C_CRR :正确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n(unsigned char *pRdDa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if( I2C_Start()==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WrDAdr(0xa0|(*write_flag))==I2C_ERR )//保证写控制位正确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addr_read_ptr)/256)==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Dat((*addr_read_ptr)%256)==I2C_ERR )//从地址当作一般数据发送。
  return I2C_ERR;

if( I2C_Restart()==I2C_ERR )//重启动
  return I2C_ERR;

if( I2C_SendRdDAdr(0xa1|(*read_flag))==I2C_ERR )//保证读控制位正确
  return I2C_ERR;

for(i=0;i<num-1;i++)
{
       if((*addr_read_ptr)==0xffff)                                       //将at24c1024看成两个区,每个区是64kB
       {                                                         //如果指针知道一个区的尽头,则将指针直到0
          if( I2C_RcvAckDat(pRdDat+i)==I2C_ERR )//接收数据
            return I2C_ERR;                                              //此标识
                      (*addr_read_ptr)=0;
                                (*read_flag)^=BIT(1);
                            (*read_flag)&=0x02;   //翻转标志位
                                store_single=1 ;                         //单字节模式
                                yuliangji2;
                                iic_write_store(read_flag,p0_rflag_addr);

                           if((device_num==4)&&((_4_read_flag&BIT(1))==0X0)) //如果是第四个器件并且p0=0,则从0x1000开始,
                                            (*addr_read_ptr)=0x1000;                     //为标志位预留空间

                                        switch (device_num)
                                            {
                                                         case 1: shuiweiji1; break;
                                                        case 2: shuiweiji2; break;
                                                        case 3: yuliangji1; break;
                                                        case 4: yuliangji2;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if( I2C_RcvAckDat(pRdDat+i)==I2C_ERR )//接收数据
            return I2C_ERR;
                          (*addr_read_ptr)=(*addr_read_ptr)+1;
       }
}

if( I2C_RcvNAckDat(pRdDat+i)==I2C_ERR )
   return I2C_ERR;

I2CStop();

return I2C_CRR;
}
#endif

3、程序中除错误的地方已在程序中标出,当地址由0xffff 加1 变为0x0000 的时候,文中标出的地方就return err。无论将waitcount延长多少都无法得到中断,在此地址之前几乎一下就中断满足然后跳出执行了。
4、这项目时间不短了,想尽快完结。请各位朋友赐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