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显示乱码 求助!

楼主(2011-11-10):
最近在搞万年历,想显示16*32的字符,因字库都是16*16的,所以用绘图的方法做!但奇怪的是,如果不用图形模式,直接用里面的字库写字,没问题,
但一旦打开图形模式,显示图形就会很多乱码,此时在在切换写16*16 乱码也不会消失,有时两个画面切换,换着换着就死机了!直接白屏!
高手们指点下?不胜感激。。。。
已经加勒清楚GDRAM的程序!

void write1632GDRAM(uchar x,uchar *bmp)
{
        uchar i,j,basex,basey;

        basex=0x80;
        basey=basex+x-1;

        write_com(0x34);                                             //绘图模式关写入数据

                  for(i=0;i<16;i++)                                 //写入上半屏16行点阵
                  {
                            write_com(0x90+i);          //先写入垂直位址,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不管上下半屏,
                                delayus(5);                                                //首行都为0X80,第二行为0X90。
                            write_com(basey);                //(选上半屏)再写入水平位址
                                delayus(5);
                            for(j=0;j<2;j++)        //2个8位元的数据,即16BIT宽度
                                    write_data(*bmp++);
                                delayus(5);

                  }
                  for(i=0;i<16;i++)                                 //写入下半屏16行点阵
                  {
                                  delayus(5);
                            write_com(0x80+i);          //先写入垂直位址,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不管上下半屏,首行都为0X80
                                delayus(5);
                            write_com(basey+8);           //(选下半屏)再写入水平位址
                            for(j=0;j<2;j++)        //2个8位元的数据,即16BIT宽度
                                    write_data(*bmp++);
                                delayus(5);
                  }
        write_com(0x36);                                          //写完数据,开图片显示
}

楼主:
void Clean_12864_GDRAM(void)
{
    uchar x,y;
    write_com(0x34);
//        delay(2);
    init_12864_GDRAM();        //设置扩展指令集,按手册说明,仅设置了绘图位,
//        delay(2);
    write_com(0x36);        //需要两次,本次设置扩展指令集。
    for (y=0;y<32;y++)
    {
        write_com(0x80+y);  //设置y=1000+00xx,y+1则往下一行
        write_com(0x80);        //设置x=1000 0000
        for (x=0;x<16;x++)
        {
            write_data(0x00);   //高字节数据
            write_data(0x00);        //低字节数据
        }
    }
}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指点下

楼主:
上图片!写汉字正常,画图片就乱码!

网友:
要清屏的……

楼主:
清屏函数早已加!

网友:
我有2块12864液晶屏,蓝屏工作一切正常,同硬件我换上黄绿屏的12864液晶屏后不定时会乱码。现在也找不到原因,同样是7920的控制器。

网友:
一般操作采用双缓存绘图,抗干扰能力强,并利于绘图等,你可以试试

网友:
注意速度,把发数据的速度降一下。加点延时

楼主:
liguangqang
8楼
请教双缓存怎样弄?解释详细点可以吗?

网友A:
这样清屏:
LCD12864_Write_Comm(0x01);//清除文字
LCD12864_Clear_Scren(64,0,128,64);//清屏
LCD12864_Write_Comm(0x30);
LCD12864_Write_Comm(0x02);//清除文本中的污点

说明:
LCD12864_Write_Comm() 函数是向12864发送一条指令
LCD12864_Clear_Scren() 就是你的Clean_12864_GDRAM()

网友:
切换显示前,需要清屏幕,另外要加上读忙判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看看我用的12864的驱动程序~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110;y>0;y--);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要改
{
   lcdrs=0;
   lcdrw=0;
   lcden=1;
   P0=com;
   delay1(6);
   lcden=0;
   delay1(6);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要改
{
   lcdrs=1;
   lcdrw=0;
   lcden=1;
   P0=date;
   delay1(6);
   lcden=0;
   delay1(6);

}
void initlcd()         ////要改
{
   P2=0xff;
   lcden=0;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1(5);
   write_com(0x0c);
   delay1(5);
   write_com(0x01);
   delay1(5);
}

void display(uchar *str)      /////要改
{
        while(*str!='\0')
        {
                write_date(*str);
                str++;
        }
}

把要显示的数据放在数组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13):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的12864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求大神支招啊

网友(2016-03-14):
引用 网友A:
这样清屏:
LCD12864_Write_Comm(0x01);//清除文字
LCD12864_Clear_Scren(64,0,128,64);//清屏

确实有效,特别是加后面两句,可以把屏上的随机白点去掉,不过中间位置随机出现的字符还是不行啊

确实跟延时还是有一定关系,改成下面这样就不出现随机串码了:
  writecom_12864(0x80);
  delayus(100);
  writecom_12864(0x30);
  delayus(100);
  writecom_12864(0x02);
  delayus(100);

这个就不要加了,加了太占时间,屏幕会闪
LCD12864_Clear_Scren(64,0,128,64);//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