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的解决,C18编译器中定义大于256byte的数组

楼主(2011-11-10):
进入冬季,单位里的生意也冷清下来了,准备把今年上的一种新产品的程序重新整理一遍。
源代码功能划分为2部分,一部分控制模拟,AD等,为老板儿子编写,他那边调试好了发给我。我接着写了机电控制部分,直接写在了一个.c文件里,呵呵。
把程序拆成2部分后,编译出现

“Error - section 'buffer_scn1' has a memory 'bigbank1' which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buffer_scn1' length=0x00000200.”

源文件中有这样的定义

#pragma udata buffer_scn1
unsigned char Exp_DataH[512];
#pragma udata

#pragma udata buffer_scn2
unsigned char Exp_DataL[512];
#pragma udata

到编译器的用户手册上看了看,原来是编译器默认不支持单个变量对象大于256byte,需要手动修改lkr文件。
于是在..\MCC18\lkr文件夹中找到器件的lkr文件,手动修改了一下

ACCESSBANK NAME=accessram  START=0x0            END=0x7F
DATABANK   NAME=gpr0       START=0x80           END=0xFF
DATABANK   NAME=gpr1       START=0x100          END=0x1FF
DATABANK   NAME=bigbank1   START=0x200          END=0x3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4       START=0x400          END=0x4FF
DATABANK   NAME=bigbank2   START=0x500              END=0x6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7       START=0x700          END=0x7FF
DATABANK   NAME=gpr8       START=0x800          END=0x8FF
DATABANK   NAME=gpr9       START=0x900          END=0x9FF
DATABANK   NAME=gpr10      START=0xA00          END=0xAFF
DATABANK   NAME=gpr11      START=0xB00          END=0xBFF
DATABANK   NAME=gpr12      START=0xC00          END=0xCFF
DATABANK   NAME=gpr13      START=0xD00          END=0xDFF
DATABANK   NAME=gpr14      START=0xE00          END=0xEFF
DATABANK   NAME=gpr15      START=0xF00          END=0xF7F
SECTION    NAME=buffer_scn1     RAM=bigbank1
SECTION    NAME=buffer_scn2     RAM=bigbank2
ACCESSBANK NAME=accesssfr  START=0xF80          END=0xFFF          PROTECTED

SECTION    NAME=CONFIG     ROM=config

STACK SIZE=0x100 RAM=gpr14

也就是把原来的gpr2和gpr3合并为一个名为bigbank1的512byte的空间,同理合并gpr5和gpr6为bigbank2
在后面再加上
SECTION    NAME=buffer_scn1     RAM=bigbank1
SECTION    NAME=buffer_scn2     RAM=bigbank2
与源程序中的指定区域匹配。

然后编译,错误依旧。。郁闷住了。临睡觉前在google上搜索了下,找到两篇文章,也没细看,保存起来今天看。

今天完一篇文章,恍然大悟:虽然我修改了lkr文件,但并没有告诉编译器按照这个lkr文件进行连接!(文章中说Be sure to get your linker script from bin/LKR rather than the lkr directory, since the scripts in the latter directory are obsolete, and should not be used. The lkr directory also does not include scripts for newer PICs.  也就是说MCC18\lkr文件夹中的lkr文件是摆设。。要使用bin\lkr文件夹中的lkr文件。不过俺没发现MCC18的Bin文件夹下面有lkr文件夹。汗)
不过MPlab IDE工程树列表中有Linker Script文件夹,将修改好的lkr文件加入其中。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的,用了一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还是像楼主说的,改了链接文件才成功了!

网友(2014-09-26):
好经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