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函数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1-11-10):
小弟刚入门,刚做到51函数信号发生器那里,
我现在已经能仿真出几种波形了,但是我想用按键控制信号的频率,
而且要以精确的1或0.1HZ步进,我不能弄到这么精确,延时不知道怎么弄,高手指点一下啊。多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 =P1^2;
sbit cs=P1^3;
sbit wr=P1^4;
sbit keyu=P1^5;
sbit keyd=P1^6;
uchar code table[]="Kind:    val: 5VFreq:   HZ";
uchar code table1[]="Fan JuSanSin";
uchar code sin[]={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
0xA2,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0xC7,
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
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A,
...
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8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uchar key=0;
uchar qian,bai,ge,shi,rate=1;
uint Y;
void delayms(uint j)
{
        uchar i;
        for(;j>0;j--)
        for(i=110;i>0;i--);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3922/rate)/256;
        TL0=(65536-3922/rate)%256;
        EA=1;
        ET0=1;
        TR0=1;
        IT0=1;
        EX0=1;
        cs=0;
        wr=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6);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delayms(1);
   E=1;
   delayms(1);
   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W=0;
   E=0;
   P2=date;
   delayms(1);
   E=1;
   delayms(1);
   E=0;
}

void display()
{        uchar i;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date(table);
//        write_com(0x80+0x40);
//        for(i=16;i<26;i++)
//        write_date(table);
}
void write_f()//显示频率
{
        qian=rate/1000;
        bai=rate%1000/100;
        shi=rate%1000%100/10;
        ge=rate%1000%100%10;
        write_com(0x80+0x40);//第4格开始显示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scan()
{
    if(keyu==0)
        {
            delayms(5);
                if(keyu==0)
                {
                        while(!keyu);
                        rate++;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j;
    init();
        display();
        while(1)
        {        scan();
                switch(key)
                {
                    case 3:
                        {
                                write_com(0x80+5);
                                for(j=0;j<3;j++)
                                write_date(table1[j]);
                                write_f();
                        }
                        break;
                    case 1:
                        {
                                write_com(0x80+5);
                                for(j=3;j<6;j++)
                                write_date(table1[j]);
                        }
                        break;
                    case 2:
                        {
                                write_com(0x80+5);
                                for(j=6;j<9;j++)
                                write_date(table1[j]);
                        }
                        break;
                    case 0:
                        {
                                write_com(0x80+5);
                                for(j=9;j<12;j++)
                                write_date(table1[j]);
                                write_f();
                        }
                        break;
                }

        /***************SWITCH结束**************/
        }
}
/***************外中断0扫描按键**************/
void key_press()interrupt 0
{
        key++;
        if(key==4)key=0;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uchar i,dir;
    TR0=0;
        TH0=(65536-3922/rate)/256;
        TL0=(65536-3922/rate)%256;
        switch(key)
        {
                /***************矩形波*******************/
                case 3:
                {
                        P0=0XFF;
                        delayms(2300-Y);
                        P0=0;
                        delayms(2300-Y);
                }
                break;
                /***************锯齿波*******************/
                case 1:
                {
                        P0=i;
                        i++;
                }
                break;
                /***************三角波*******************/
                case 2:
                {
                        P0=i;
                        delayms(3000);
                        if(!dir)i++;else i--;
                        if(i==255||i==0)dir=!dir;
                }
                break;
                /***************正弦波*******************/
                case 0:
                {
                        P0=sin;
                        i++;
                }
                break;
        }
        TR0=1;

}

网友:
虽然你的工作值得肯定。但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描述清楚,实在是笔糊涂帐!

楼主:
是因为没有标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没有标注吗?

网友:
程序没错  缺电路图  呵呵

网友(2012-05-21):
    楼主把电路图传上来!!!!!!!!!!!

网友:
忽悠·没有原理图不是忽悠吗~

网友:
楼主待会看看我的吧

网友:
我的有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