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工程导入TKS出错

楼主(2011-11-10):
RT-thread v0.4.0 rc1 中的stm32f10x文件夹的工程导入到周立功的TKS编译出错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RW_IRAM1$$ZI$$Limit (referred from startup.o).
但用keil编译没有错误

在整个文件中只有两处有“Image$$RW_IRAM1$$ZI$$Limit”

Searching for 'Image$$RW_IRAM1$$ZI$$Limit'...
.\startup.c(35): extern int Image$$RW_IRAM1$$ZI$$Limit;
.\startup.c(86):   rt_system_heap_init((void*)&Image$$RW_IRAM1$$ZI$$Limit, (void*)STM32_SRAM_END);
.\obj\startup.crf(932): __RTC_H__
.\obj\rtthread-stm32.axf(444): startup.c
.\obj\rtthread-stm32.axf(1075):
.\obj\rtthread-stm32.axf(1123):
6 occurrence(s) have been found.

不知道“Image$$RW_IRAM1$$ZI$$Limit”是干什么用的,感觉是一个int类型的变量,是不是忘了定义了

网友:
用于把所有空闲RAM区间做为 RT-Thread heap 区用。

看 MDK --> help 找。

在TKS中会提示这个符号那说明你的TKS用的ARMCC,却又没有这个符号?
或是链接脚本里面的名称换了?那去看 TKS --> 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白啊,看不懂啊

楼主:
解决了,我把分散加载文件选用keil生成的,就编译通过了

楼主:
分散加载文件的区别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TKStudio***
; *************************************************************

LOAD_ROM0 0x08000000   ;Load region
{
EXEC_ROM0 0x08000000 0x00080000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DATA_RAM0 0x20000000  0x00010000  ; RW DATA
{
   .ANY (+RW +ZI)
}
}

%%%%%%%%%%%%%%%%%%%%%%%%%%%%%%%%%%%%%%%%%%%%%%%%%%%%%%%%%%%%%%%%%%%%%%%%%%%%%%%%%%%%%%%%%%%%%%%%%%%%%%%%%%%%%%%%%%5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网友(2012-04-03):
我用KEIL编译出了同样的错误

网友:
zlg的东西!画面华丽,用着不爽!

网友(2012-05-29):
看了这些,我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哪位可以详细的解决一下。

网友:
以解决,的确是如 5 楼所说,是分散加载文件的区别 rt-thread.org/phpbbforum/viewtopic.php?f=25&t=1688